G470内接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5-12-04):
同行送来一G470笔记本,刚开始说现象是屏偶尔闪屏,然后在我这换了个新屏正常了,当时我在外面,等我回到店里,换了我的屏确实是有显示也正常的,于是我关机把屏线插回客户原来的屏看下效果,结果悲剧了,插回客户原来的屏内屏不显示,仔细看的话可以感觉到有一瞬间的屏闪,用手电筒照了内屏确实没有显示,我以为客户的屏是有问题的,于是再换上我自己的新屏,现象是一样的,于是乎,客户认为是我搞坏的,可是我哪里都没动过,现在,本本就在我这,研究了两个晚上了,还是没有结果,说说我排除的东西:
1. 屏线一根根测试过,没有问题
2、屏更换过没有问题3、刷过BIOS现象一样
4、主板外接显示一切正常,内接不显示,测量发现屏线接口上有个DISPOFF的信号是高电平,而INVPWM是低电平,正常应该是INVPWM是高电平背光才会亮,而从字面上来理解应该是DISPOFF是低电平才对,这两个信号都来自IO发出,于是现在只能怀疑是IO出了问题,可是手上又没有同型号的IO,所以只能发贴求助了。。。
顺便说一声,在论坛里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2584-1-1.html这个同行的现象和我的现象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而最后结果这个同行说是更换了显卡修好的。
由于是给同行修,不能破坏原有现象,像这种情况,IO还是显卡? 有没有哪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
g470的8组数据直接进pch了。上此有个灰屏换pch好了

网友A:
DISPOFF是背光开启信号,PWM的是亮度调节,,你这个应该测8组数据的阻值,不行就南桥

网友:
换pch,桥试试。

网友B:
应该是pch或者是桥坏了吧

网友:
这信号应该是EC修到显卡的信号后相与发出来的

网友:
修过一个集成CPU的是CPU坏了

网友:
这个测试 下EDID就知道了 检测背光开启的3个条件 1个是开启 供电 对地 还有8组数据线你这个本本 一般问题就排除 但是你说换新平就对了 那就是屏故障

网友:
上次有个G480灰屏 ,我是换了PCH 好的

网友:
先换个EC试试撒,不行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OFF是背光开启信号,PWM的是亮度调节,,你这个应该测8组数据的阻值,不行就南桥

那么这两个信号都要为高才行  就好比 高压板的 on(dispoff)  adj  (invpwm)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ch或者是桥坏了吧

pch坏了外接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应该北桥信号没完全发出去,另个人的是电流都正常 你这个正常不 正常的话你也可以试着换显卡看看是否能好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屏不亮,应该先检测一下3.3屏供电肯定是没有的,查en,另外EDID也有可能会造成屏不亮,还可以测4对信号线阻值,是归南桥管的

网友:
如果是集成独立交互的,可以把显卡供电翘起来,如果还是原故障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估计不难修,基本桥坏了

网友:
你看你的机器带集显卡吗,如果带可以屏蔽独显确定下,是否显卡坏,然后再去确定PCH的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