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0x00000024错误 错误代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5-12-04):
蓝屏0x00000024错误 错误代码如何解决

  电脑出现0x00000024错误,并且碰到错误代码的次数还比较多也不是灰常容易解决,其实0x00000024错误这个折磨人的,这种错误比较难解决,下面给出几个解决0x00000024错误的方法

  首先开始分析蓝屏0x00000024错误出现的原因,辣么傲娇的蓝屏错误代码太复杂,直接看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哦,这种错误代码,一般直指硬盘要么是硬盘坏道,要么是硬盘碎片引起的0x00000024错误

  看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对应解决,首先从解决碎片原因开始,下载一个碎片整理工具或者使用windos自带的碎片整理工具,都ok啦

  直接整理碎片,整理完成看是否还有这个0x00000024蓝屏错误代码

  整理完成后,如果还会出现蓝屏0x00000024,错误代码,那就说明硬盘生病了,这个时候需要检测一下病的严重不严重,使用pe自带的检测工具,检测u盘是否有问题,如果出现坏道,就需要修复,如果是物理坏道,我们需要重新分区,绕过物理分区,坏道严重,果断丢弃换硬盘

  有需要这篇文章的不妨尝试以上方法哦,想要解决0x00000024错误代码可以按照步骤来操作吧!

网友:
如果我们确定是硬盘问题导致蓝屏  我会叫客户换掉硬盘      您觉得这样可以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不会死灰复燃吗?

网友:
是硬盘问题

网友:
看你这样很好一样

网友:
装系统就好了吧

网友:
应该不稳定吧?!?

网友:
这样搞了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