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无背光

楼主(2015-12-04):
Y430无背光 有图像 无背光  测升压条输入 1,2 接地 正常 3 INVT_PWM无电压 4 DISPOFF# 无电压 5 DAC_BRIG 无电压 6,7 18伏 正常
其中 3 ,4 ,5 对地不短路   3 INVT_PWM 来自 EC 21脚 没有断线 4 脚 DISPOFF# 来自+3S 受控于 BKOFF# 连到 EC 105  5 脚 连到 EC 68 脚  具体这三个电压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有输出                      没有思路 有修过的没?

网友A:
到EC 的线路都 没有断线  屏已经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换屏试试!说不准有收获

网友:
不用排除法吗? 换个屏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换屏试试!说不准有收获

屏已经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EC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会不会是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EC 的线路都 没有断线  屏已经换过好几个了

先修出4脚电压不让其受控……换Ec……也没什么东西了

网友C:
这样问题可以快刀斩乱麻,量屏19v供电有,屏亮度控制和背光开启电压测看有吗,没有直接拉屏3v供电开启,但最好断开连接到主板的电路

网友:
要查前级,pch/ec.显卡,复位后才会有屏开启,查这里是不行的,如果电流正常就从cpu复位开始往后查

网友:
楼主都找到这个信号了,怎么出来的看图应该就没问题了,我是懒的找图,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
如果只是缺背光可以强制开启

网友:
先换屏 与 屏线  换了不行 考虑下休眠信号 或者换EC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有可能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问题可以快刀斩乱麻,量屏19v供电有,屏亮度控制和背光开启电压测看有吗,没有直接拉屏3v供电开启,但 ...

没办法 目前就是这么弄的 拆了D13 飞3.3 就是在开机的时候会白两下

网友:
楼主图纸不全啊,实在不行把开启接在LCDVDD上也是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查保险屏供电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