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B 6.x点不亮

楼主(2015-12-04):
映泰H61MHB 6.x点不亮,不知道何种原因,电容没鼓包现象,从哪里检测入手,谢谢
点不亮

网友:
先量版上电压,看个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有没烧毁 断线地方,再按时序检测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复位 时钟 个个电压的正常吗

网友:
按时序流程走。看哪里电压没有工作。。

网友:
走完时序先来三班斧,刷bios 干io撸南桥

网友:
按时序流程走。

网友:
应该是哪里没有出电压啊

网友:
时序,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晚上回家仔细观看发现一个黑色电容。箭头所指方向

网友:
会不会别的地方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