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5-12-04):
DELL 14Z-5423 板号 11289-1 按开关无反应 内置电池  主板上 有电池开关 关一下电池供电后能正常开机 不过用一段时间 几个月后还坏 大体故障在哪一部分?

网友:
待机电路的3 V 5V 滤波有杂波嘛?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充放电电路可能性大点,也有可能是BIOS的事

网友A:
   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么?

网友:
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查了很久 最后怀疑19V输入回路引起的保护性不开机  去掉主输入供电端并接的一个场效应管解决问题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在电池的放电电路那边你这样在他不正长的时候测一下看看缺什么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么?

电池不开 加上适配器也不开

网友:
充放电 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开 加上适配器也不开

   那你上面说有时候能开呢

网友:
这个本不触发是通病。我一般在内存盖一端角上一个小洞,拿针捅一下就好。几个月前有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解决之后 过三五天就坏了,来来回回返修了4次,最后换bios电池竟然解决了。原bios电池电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