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win7系统修复工具方法

楼主(2015-12-04):
win10win7系统修复工具方法

  使用win10与wi7系统的人儿真的太多并且许多人儿都使用双系统,不过遇到装完win10后之后无法引导win7这种问题的人儿也不少呢,所以可能是系统修复工具有问题,那么修复win7的引导会失败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更换一个系统修复工具也是蛮ok的,使用easybcd手动将win7添加到引导中就可以了。

  打开easyboot软件,选择添加新条目,选择windos7,点击我们所在的盘符,添加即可。

  添加好之后,我们重启就可以看到win7和win10的选项了,选择想要进入的系统,win10win7系统修复工具方法,也就成功了。

  以上内容便是win10win7系统修复工具方法的内容,对需要这篇文章的伙伴们,你们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
楼主有没有绿色版

网友:
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
WIN10改WIN7 进PE蓝屏 如何解决

网友:
恩  这个之前也用过,但不是都可以滴

网友A(2017-03-23):
其实这个和u盘启动工具里的差不多,都可以修复系统引导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和u盘启动工具里的差不多,都可以修复系统引导问题的

一样的。。。呵呵

网友:
绿色版~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