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6V 上电正常 时不亮时不亮

楼主(2015-12-04):
一台华硕 N56V 上电正常 就是一时开的亮 一时开不亮 上电亮机时电流1.5跳回来1.2 就亮了 不亮时也是上电到1.5回到1.2停到这里不动了 有时开很多次 不准那次就亮了 有时第一次就开亮了,拆开单板测试一样情况,主板没有进水,换过UI5三代内存涮过BIOS 别的没动 没头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刷的BIOS是改过之后的吗?

网友B:
别在论坛下上宝宝买一个5块试试

网友:
呵呵这问题是不好修我这有台bios的问题也是分都没有了要二十分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可能是你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 ,

网友:
在买TB上   刷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BIOS是改过之后的吗?

多谢大师指点 马宝上买一个涮好了 就是开机会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在论坛下上宝宝买一个5块试试

谢谢大师指点 马宝买来一涮就好 就是开机会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师指点 马宝上买一个涮好了 就是开机会慢一点

没事。开机慢是因为你买的 不是该的BIOS这种情况必须要刷改过之后的

网友:
如果需要改的BIOS的话可以找我的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指点 马宝上买到BIOS涮好 只是开机会慢一点 一开始以为没好,开了放那一回来看到亮了 试了N次都能亮,没有权限上传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免费传送。

网友:
去淘宝买个BIOS刷刷看    坛子里的BIOS可能不对

网友:
程序放出来啊。。

网友:
如果刷了BIOS能亮变慢的话,还要再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