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详解

楼主(2015-12-04):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详解

原作者:饶庆铭

  从放弃上高中到选择来到迅维实地,从五月份到现在已经七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在实地学到了很多东西,从一个小小白开始转变成一个小白。

  一直以来我特别缺乏维护知识,实地都有讲详细的拆机过程和注意事项,但我还没有真正的去动过手拆机,宿舍的辉哥知道了之后,竟然叫我把自己的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了帮他清灰,当时我就吓到了,我一看是神舟优雅A400-D52电脑,此时宿友都围着我看,指导我,我知道那时候辉哥心里肯定七上八下的,我也紧张的手不停的抖。回想起老师上课时讲的拆机过程和注意事项,开始了对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的拆机。下面我把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图解教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工具:螺丝刀、磁铁、小刷子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方法/步骤:

  第一步、首先拔下神舟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小白一定要谨记,否则后果很严重)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一

  第二步、把电脑后盖上能拧的螺丝都拧下来,拿掉后盖终于见到了本尊。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注:找一个小容器,把所有的螺丝放在一起,以免丢失。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二

  第三步、拆卸下神舟笔记本电脑的光驱和硬盘。(光驱有螺丝)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三

  第四步、因为看到了排线  担心待会的顺序,手开始发抖了(然后贴心的宿友开始鼓励我大胆拆)。 接着撕开各个排线的贴纸、拔了屏接口、开关接口、麦克风接口等。(期间,手特别的抖,收拾不了劲,磨蹭了好久才拔了各个排线)。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四

  第五步、拧了风扇的螺丝,然后拆下风扇,加了新的硅胶,用小刷子给风扇清除灰尘,此时,辉哥的心肯定已经开始碎了,但我还没觉得尽兴,想继续拆,所以怂恿了辉哥好久。开始准备下一步黑手。哼哼!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五

  第六步、准备拿下主板,发现拿不动,然后我想起老师说的当卡住的时候不要硬拔,接着我晃晃主板,发现在主板左边两个接口的中间竟然还有个螺丝。(这时候,辉哥的心不用说肯定碎一半)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六

  原作者:饶庆铭,迅维实地学员 (ID:1005764)广东深圳

网友:

原作者:饶庆铭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方法/步骤:

  第七步、取下了螺丝,但主板还是卡着。然后我正准备晃晃看的时候,辉哥在旁边淡淡的说了句:“别硬拔哦”。 然后我立起机器发现主板下面还连着一个排线!(幸好没硬拔但终于拿下主板了!)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七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八

  第八步、还有键盘排线!翻到正面取下键盘,这里有卡扣记得不能硬掰!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拆机 图九

网友A:
我也是醉了,笔记本拆装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醉了,笔记本拆装是最基本的东西

谁没有第一次   难道您  一生下来就会笔记本拆装  就会装系统  就会修电脑  凡是都有第一次  何况我未成年 还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前辈  多指导 鼓励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没有第一次   难道您  一生下来就会笔记本拆装  就会装系统  就会修电脑  凡是都有第一次  何况我未成 ...

嗯,都在学习中,你还年轻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原作者:饶庆铭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方法/步骤:

  准备装机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拆机亦如此 装机比拆机更要细心)

  第一步、神舟笔记本电脑空壳。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一

  第二步、放上主板,上文说过两个接口旁边有个螺丝,所以一定要记得装上。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二

  第三步、然后放上风扇,把原来的排线还原,贴好。(注意:布线不能经过螺丝孔)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三

  第四步、检查之前的工作是否做好,之后开始放硬盘和光驱。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四

  第五步、再检查一遍之前所有的工作是否做好,然后开始装D壳。(注意:要把屏接口的屏排线归位)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五

网友:

原作者:饶庆铭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方法/步骤:

  第六步、把屏线归位,装上D壳,在安装USB的接口处,先要按住另一边D壳的位置然后把接口这部分的壳往外扩张,然后用力向下按,神舟笔记本电脑装D壳装好了!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六

  第七步、神舟笔记本电脑D壳螺丝拧好。(所有之前拆下的螺丝),装好键盘。

神舟笔记本电脑优雅A400-D52装机 图七

神舟笔记本电脑A400-D52装机 图八

  第八步.至此神舟笔记本电脑拆装机完成。

神舟笔记本电脑A400-D52装机 图九

  第九步、装好后,开机进行测试。

神舟笔记本电脑A400-D52装机 图十

  学海无涯苦作舟,只因我在迅维学!来了实地那么久,作为小白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刚来实地学习的时候,黄老师单独辅导我装系统,虽然那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小菜一碟,但黄老师用笔一笔一划写在纸上,然后给我装了一遍完整的系统。

  大爱老徐 “大爷” 月饼老师  黄老师  强哥 覃老师 仝老师 朱老师 丁老师  农老师!!!

  在迅维学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不信,来迅维我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都在学习中,你还年轻继续努力加油

谢谢  互相学习

网友:
祝你有个美好的开端!

网友:
第一次拆會怕,拆多了就沒什麼了

网友C:
一天一贴10分,明天我也发几个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天一贴10分,明天我也发几个拆机的

你投稿,我帮你发啊!!!有奖励的!!!

网友(2016-01-23):
拆装都狠仔细,最后还亮机的,不错,祝你学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