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Win10 进PE蓝屏

楼主(2015-12-04):
DELL Win10  进PE蓝屏 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试呢

新机子拿回来就没分区,里面就一个C盘455G左右大小, 装的Win10系统。 我想给它分区从新做系统可是进PE准备桌面过程中出现蓝屏……

网友:
新机子拿回来就没分区,里面就一个C盘455G左右大小, 装的Win10系统。 我想给它分区从新做系统可是进PE准备桌面过程中出现蓝屏……

网友A:
你换个自己的硬盘上去看会不会蓝屏

网友:
可能你的PE不兼容

或者PE 试试

网友:
我都进的是xp的PE  会不会要进Win8P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自己的硬盘上去看会不会蓝屏

没有试 新机子换是处,就是刚拿回来没分区而已   应该BIOS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