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 上电0.5 不动求助!

楼主(2015-12-04):
联想G470- la-6751p 上电0.5 不动求助!

测试全板电压,除了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抓BIOS波。 没波形。。 就是还没跑马。 没跑马没集显供电是正常的。。后续转换电压也查了。 BIOS刷了。 复位不好找。正在找。。 下了个点位图。分不够了。 只下了图,没看图工具。 冲分的时候又显示 1元==1分。。 哎。 伤不起啊。。 请教点思路。顺便大家不麻烦的话,点下分。。互相帮助、助人为快乐之本。今天你快乐了吗??  重点还是要思路啊。。思路。。 多谢大家!!

网友:
这个板子 南桥坏的比较多 建议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互相帮助 下分

网友:
bios  95831  南桥  就这些地方

网友:
CPU的复位电压你量了没有

网友:
我也刚碰到这架机,CPU电压没有出

网友:
平台复位,CPU复位,桥。

网友:
                            说的鼓励是多发贴

网友:
复位是最好找的

网友:
我记得这款机器第一次修是换桥好的,把板子上的桥拆下来还掉了些空点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我的是到0.4不动

网友:
正在修G470裸板电流0.78不动了,

网友(2016-01-10):
我的是0.47不动 了

网友:
我的是0.58不动了,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集显上下管加焊下看看 有时候虚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碰到的是光板0.39不动

网友:
看看USB口有问题没

网友:
还没有跑U,查下CPU的条件。

网友:
我去,我手上也有一台,莫非有通病?请问楼主修好没

网友:
PCH 弄弄。这个机器换好多了

网友:
这个板子95831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少转换电压啊

网友(2016-02-27):
我的也是0.5几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