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电流0.6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04):
昨天接到同行的机!好几天没开单了。。。。好无聊!没生意。。。都没饭吃了!烙铁也坏了,还是被同行给弄坏的。。。
好了!言归正传
刚刚接到机!拔电池插电。。。按开关。。。看电流一路跑到0.6!不动了。。。然后掉回待机了。。。
我想!这尼玛什么问题?处理器应该是过了,难道是电压没出来?马上拆机上图纸。。。。看到有个电阻腐蚀的,一查图纸原来是5V的后级!为了确认再次开机量电压。。。!我去!确实转换电压5V没出来!看图纸是 U10 四脚没有高电压 !一量电阻R229两端都没电压!一端是共公点的电压 !电阻阻值是20K ,电阻两端腐蚀了,直接吹出来!刮下两边!然后去同行那边用烙铁上点锡,然后再回来从料板上拆了20K 的装上,插电这回有电压了!按开机!电流一路小跑,过了0.6了!哈哈。。。。亮机了
  我现在知道了!以后再修到像这样掉电的机,就应该先考虑下二级转换电压!
  可是我的烙铁怎么还不来!!!反正没生意要不要你都无所谓了

网友A:
其实第一步仔细的观看主板挺重要的

网友:
呵呵这都是经验呢

网友:
观察很重要,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B:
二级转换电压大概有几个?

网友C:
接到主板先仔细看看,有的地方不明显

网友:
有思路 都可以修好的 不错

网友:
经验重要  时序更重要 哈

网友D:
进水的电阻最爱阻值变大或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转换电压大概有几个?

比较多 具体要看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到主板先仔细看看,有的地方不明显

要看你眼力好不好了  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时序很重要,眼力也相当主要,目测出来会很省事

网友E:
作为一个剑客居然没有剑,看来你已经剑人合一了,哈哈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经验是慢慢累积总结的

网友:
大哥的这样的小问题也拿到上面搞一下

网友:
仔细的观看主板挺重要

网友:
做维修的第一步都是要先观察,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剑客居然没有剑,看来你已经剑人合一了,哈哈

没办法!所以借下别人的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电阻最爱阻值变大或断线了

恩!拆开就是看到那个电阻腐蚀了!然后我就弄图纸量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第一步仔细的观看主板挺重要的

要是没有!或者是没看出来。。。。那只有看自己的经验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 仔细观察。

网友G:
看同行生意不好,我心里也打鼓呀

网友:
个人感觉进水机器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修  就怕供电都正常的机器

网友:
运气不错  呵呵   进水的机器 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同行生意不好,我心里也打鼓呀

吃同行的赚不到多少!哎。。。自己也没生意

网友:
也是看的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没有!或者是没看出来。。。。那只有看自己的经验了!

是啊,有些是看不出来的,技术得扎实

网友:
那里是连锡了吗

网友:
修到很多二级转换引起的掉电。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 观察仔细 不给维修走弯路!

网友:
第一步一定要仔细观察主板    楼主这主板是进水了吗

网友:
赞,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

网友:
怎么会两端都没电压

网友:
这个真的要学习,我现在也很仔细查2级电压,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啊

网友:
进水机就是考眼力!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