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修复技巧及常见案例

楼主(2015-12-04):
U盘修复技巧及常见案例

  U盘修复工具区别于U盘格式工具,又称量产工具。量产工具,主要是利用chipgenius的检测U盘的主控制芯片,然后下载相对应的量产工具和相应的教程,网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有成功的经验了,只要U盘的主控制芯片一样,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推荐最好是同主控制芯片,同容量,不同容量的本人没有经过测试.

U盘修复工具(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

  最后制作成功后,U盘形成两个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为只读模式,里面的内容不能通过普通格式化来清除,第二部分的内容还是正常U盘的形式.这样做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首先,只读部分不会受到病毒等的侵扰,而且还有U盘的引导功能(引导功能主要是要有可以引导的光盘映像),启动方式和普通引导盘引导模式相似,这种U盘启动方法的成功率远远高于网上常见的制作启动U盘方式.我已经说过,网上常见的U盘引导方式都是最终把数据写在可以正常读写的部分.而不是处于一种只读模式.这个只读模式的大小取决于利用量产工具制作时用的光盘映像的大小。

常用的U盘修复工具有:Mformat(U盘修复工具) V1.0 汉化版,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U盘修复工具) v3.27 汉化版,万能U盘修复工具,金士顿u盘修复工具等等。

U盘修复说明:

  1、只能够针对U盘的格式化错误做修复,不能修复U盘的物理损坏。

  2、只有当U盘无法正常使用时可以尝试修复,一般情况下不要经常使用。

U盘修复技巧

  盘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人们经常用U盘来备份、携带、转移文件。但是,如果将U盘从USB口拔出之前,忘记了执行卸载操作,或者执行卸载操作不彻底,或者由于误操作,而直接将U盘从USB口拔了出来,就有可能会导致U盘损坏,有时甚至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如果以前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多半会认为U盘已经不能使用,该扔进垃圾箱了,但这样又觉得太可惜了。

  有没有办法恢复U盘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就会出现有如图的界面,在文字“磁盘1”上单击右键,选择“初始化磁盘”,直接单击“确定”。初始化完成后,U盘的状态变成为“联机”状态。注意此时U盘的锁要处于打开状态,否则会出现如下提示:“由于媒体受写保护,要求的*作无法完成。”

  右边的白框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磁盘分区”,进入新建磁盘分区向导,直接单击下一步,选择分区类型(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一般选择主磁盘分区即可。(注:下面的对话框会顺序出现,所以就不在这里给出其屏幕拷贝了。)

  下一步-选择磁盘空间容量:一般使用默认大小。下一步-指派一个驱动器号(或不指派)。

  下一步-选择“按下面的设置格式化这个磁盘分区”设置格式化的形式(文件系统类型、分配单位大小、卷标)(不用选择快速格式化)。

  下一步-成功完成格式化向导。单击完成等待其格式化完成即可。格式化完成后,U盘状态显示为“状态良好”,即大功告成。

  这种修复方法一般都能将U盘恢复。但是这种修复方法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不能恢复U盘上原有的数据(数据全部丢失!!!)。如果U盘上原有的数据不是很重要,这种方法比较适用。

u盘常见修复案例

U盘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解决方法

  同事拿来一个U盘,插入USB插口后,U盘指示灯会亮,并且在我的电脑中也显示了盘符号,不过双击它时,出现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对此盘进行格式化时也出现同样的提示。一筹莫展。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解决方法如下:

  1、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器,在右面的界面上可以看到代表该闪存的标志,点击它,选择“新建一个分区”,按提示完成格式化等操作,问题可望解决。

  2、 下载“低级格式化工具”,对闪存进行低级格式化。

  U盘修复工具(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 3.27)使用方法:

  (1) 请点击软件右下角的 "OPTION ",将出现如下窗口。

  (2) 请选择 "Others ",选择 "Type "— > "Removable"

  (3) 请选择 "Capacity Adjust ",在这里选择你的 U 盘的容量;如果在这里没有你所要的容量,请单击 "ADD ",填写你所需的容量。

  (4) 请选择 "Flash Test",选择 "Low Level Format";这里有两个参数,一个是All Blocks (它的意思是低格式化整个盘),另一个是Good Blocks (它的意思是只低格式化好的区块,这个参数适合于含有坏区的U盘)

  (5) 都按照以上方法选择好之后,请单击 "OK",保存设置,然后将U盘接到电脑上,单击 "RUN",开始低格式化。

  上两种办法,似乎都很好用,但是应用到这个U盘上时都不好使用了。

  1、 右侧界面上半部看不到代表闪存的标志,下半部有但是无法点击,白费;

  2、 按了“RUN”以后,我的电脑里U盘盘符不见了,U盘的灯也不闪了,低级格式化无法完成。

U盘接入电脑没有任何反映

  有一客户要求对U盘进行数据恢复容量256M,,客户拿来时U盘接入电脑没有任何反映!工程师按照以下思路进行了解决:

  1、拆开U盘因是封装一体的,客户要求只要数据,所以外壳不必考虑,拆开后反现主控使用I5062方案具体如下:

  (1)供电:检查VCC主供电电压正常(VCC=3V供电是U盘是否工作的关键电压)

  (2)时钟:通过测量时钟晶振两脚有0.8V左右的电压,初步判断时钟电路正常,采用代换法换掉晶振故障依旧(时钟信号是主控工作的必然条件)

  (3)通信:通过对以上两点的测量,初步判断供电和时钟都正常,主要检查通信线路是否正常,检查D+和D-到主控的线路也正常!

  (4)通过以上几点的测量,可以初步判断主控的工作条件全部具备,剩下的就是主控问题了。相信大家都会更换主控而达到数据恢复的目的,但是我们以多年的经验告诉您,错了,因为U盘主控芯片内部有控制程序,当更换一块新的主控时是不会对FLASH进行识别控制的,必须要经过量产工具初使化才可以,但这样又会对FLASH进行低格破坏内部存储的数据!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主控损坏多数是因为内部DC-DC转换器漏电,使其对主控内部供电电压低引起不工作的情况,解决方法如下:把U盘的3V稳压管拆下来,在其3V输出端接一外接可调电源调整为3V电压,以每次0.1V的方式进行调高电压,当U盘可以正常识别的时候停止加电压,这样就可把U盘的数据进行读取出来了。原理就是因为主控内部DC-DC转换器漏电,使正常的VCC=3V电压不能满足主控工作,这时可以人为的调整其供电电压来补偿漏电损失!当我把电压调到3.4V时电脑可以正常识别,迅速把U盘内的数据进行复制保存,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点没错!

请格式化U盘

  一客户拿来U盘,内部财务报表,要求对数据进行整体恢复,U盘现象为可以认盘,但打开时提示“请格式化U盘”!对于次问题相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因为可以完全判断U盘硬件方面没有问题,大多都是软件问题,但又不能对U盘格式化,怎么办呢?具体解决方法:我们的工程师首先把U盘的FLASH拆下来保护数据,重新装入一个相同型号的FLASH,接入电脑后仍然提示需要格式化,因新换FLASH内没有数据,格式化后可以正常存取数据,但换上有数据的FLASH还会提示需要格式化,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不装FLASH把U盘接入电脑,系统提示格式化,对U盘本身格式化后在属性中看到容量为16KB,装入有数据的FLASH,接入电脑,系统以不提示格式化,顺利读出内部数据!修复完成。

网友:
不错,可供借鉴。

网友:
请格式化U盘?没理解咋处理的?

网友:
这资料很实用,先收藏起来

网友:
可以借鉴学习,等哪天坏了就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