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显卡是真的假的

楼主(2015-12-04):
在某宝买的,原型号是gf-go7200-n-a3,卖给我的是gf-go7200T-n-a3,好吧是改良,可是年份是14年的,很多卖家告诉我10年的是白胶,14的是黑胶。告诉我是白胶的,无铅的,可是上BGA220度就开始融化了。无铅的我都是260度焊的。求同行们给鉴定下,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打磨?

网友:
没有14年的,打磨的,但是芯片是白胶正品

网友A:
字是印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nv的芯片一般没事!

网友B:
哥们,做上去能用能亮就万事大吉,现在的芯片都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是印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nv的芯片一般没事!

确实是刻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做上去能用能亮就万事大吉,现在的芯片都不好说

做上不能用,一开机就白屏

网友:
求各位大神给鉴定,如果是有问题的,跟大家说下卖家ID防止大家再受害

网友:
一般没事  这种基本没事

网友:
肯定是打磨的没有14年。不过芯片应该是正品

网友:
这板子这么老,14年怎么可能还会生产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上不能用,一开机就白屏

白屏估计是可能没有做好,你再加点焊油,再加焊一次,另外多说一句,所有的芯片买过来都要先烤个几个小时的,因为不知道放了多久,你烤过了吗?

网友:
这些背后隐藏这巨大的秘密,  买这些看运气,真假我们都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
220度化   那是有铅的 全新的  240 左右锡球才化

网友:
淘宝上假货真的很多,要买到真的只能赌运气了

网友:
直接换版吧

网友:
DV2000 V3000的机子,只要求3个月不坏就可以了!这种蕊片多数有点点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有的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啊

网友:
HP 3000 的主板还这么费力了。在这你不买黑胶的 这个14年早不产白胶了吧。。 白屏没做好 要不显卡是个坏坏了

网友:
这个买白胶测试改良的就行了,买新的是浪费钱
我光要買個7300T的说缺货不然给我7400T的好了
收到貨後我重植錫球,洗板水洗一下那些字还不是都不见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真的没法说,真假也真是难辩,再加焊一次看看吧。希望好用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便宜的黑胶也能用,

网友:
v3000都出来多久了,这种显卡哪里有什么改良的。

网友:
呵呵这个只能看人品和运气了,淘宝不怎么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