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显示反复大短路

楼主(2015-12-04):
联想B460,B470我发现主板基本上差不多,碰到3台一样的现象了,刚开始是开机电流上到1.3A左右,就是不显示,拆机发现有一个乌龟壳的场管烧掉了,我拆下来更换整组全新的,量过不短路,再通电,瞬间的时候开机一切都正常,过了大概十秒钟的样子就是大短路了,大短路的时候这乌龟壳我量过是没有短路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还会烧了哪里,都好几台这种了,最后都没有修复好,这不,昨天又来一台,我换了乌龟壳后接下来就开始大短路了,有没有同行碰到过类似的现象,指点下,看看是否还有别的地方会造成大短路。

网友:
再仔细查查看是哪里还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B460有一个图像转换芯片  供电电感 常常被弄掉 B470 不显示 是CPU 集显供电部足 导致  刷下BIOS 桥的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  你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烧一下看看,我反正是不知道通病在那

网友:
换下电容看下

网友:
会不会CPU 有问题啊 换CPU 试试

网友:
旁边的330电容肯定烧了

网友:
控制芯片也要一起换掉

网友:
龟壳应该没有焊接好 cpu应该被烧坏了

网友:
应该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
直接更换CPU供电芯片,场馆推动,这机器都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