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惊喜!!!修到一个I7的外星人M18X更换显卡和拆解图

楼主(2015-12-04):
接到一个外星人M18X机器,I7的CPU,4个内存槽,16G内存,此机器维修比较少见。机器点不亮,看下电源19v,16.9A,普通的电源好像不支持16.9A,无法测试,不管了,先拆开主板来再说。先研究半天,原来后盖直接下了电池,然后拧掉电池旁边4个螺丝,再用力往后推,后盖就开了。请看图。3个风扇,拧掉后面的所有螺丝,然后才可以拿掉键盘的外框,注意外框是有螺丝的在底壳。拿掉键盘外框,键盘就出来了,看图,到这一步下面不用我说吧?拔掉所以接线,拿下C壳就可以看到显卡板了。此机2个显卡板,我的是烧掉其中一个,我想了下,剩下的一个好的单显卡应该也可以点亮吧不会烧什么东西吧?大胆测试了下,实践证明一个单显卡也可以点亮。如此以后各位不能断定哪个显卡坏的话,我想大家也可以单显卡相互测试判断哪个显卡坏。此显卡花了1000大洋啊,好贵。装好买来的显卡,修复完美亮机。看到显卡那里吧?2个显卡GTX675M,发帖不容易,有修到外星人的可以借鉴拆装和显卡判断维修,谢谢!发半天截半天图,各位打赏一下,呵呵

补充内容 (2015-12-12 13:06):
本帖想申请个精华,申请加精在哪里申请啊?

网友A:
这个拆起来这么麻烦啊

fsh

网友:
这个刚刚前两天遇到过,两个显卡版都坏了。我擦我直接上BGA加焊都好了呵呵。客户是个屌丝,都没有收多少

网友B:
外星人的笔记本还没有碰到,听说拆装很麻烦,也恭喜楼主捡到便宜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起来这么麻烦啊

知道了窍门,拆起来也简单,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星人的笔记本还没有碰到,听说拆装很麻烦,也恭喜楼主捡到便宜了

开始不敢更换显卡怕主板也烧了主板也是坏的就麻烦,呵呵,我大胆用另外一个显卡点机器,亮了机器,才去买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不敢更换显卡怕主板也烧了主板也是坏的就麻烦,呵呵,我大胆用另外一个显卡点机器,亮了机器,才去买 ...

很不错的想法,什么事情都要勇敢去尝试

网友D:
修道过几台外星人的本  个人觉得还是蛮好拆的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道过几台外星人的本  个人觉得还是蛮好拆的

恩恩,其实知道窍门,也不是很难拆的,同感。

网友E:
能接到高大上的机器挺美的,显卡板两块可不可以互换插槽来用?

fsh

网友F:
16.9a这电流可真高啊

fsh

网友:
66666那你报价多少啊   买版都1000了

网友:
这种机器比一般的电脑要价格收高一点吧

网友:
看起来比IB M老款还难拆

网友G:
没有见过,想问下如果两个显卡有一个可以亮了,那就用一个能正常工作不?还是说会有什么其它影响啊?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9a这电流可真高啊

恩恩,电流16.9A,我当时接到机器也吓坏了,先不管,拆开来先看看,用他自己的充电器点机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接到高大上的机器挺美的,显卡板两块可不可以互换插槽来用?

我拆掉一个坏的显卡板,另外只剩一个好的在上面,机器成功点亮正常使用!!!!能不能互换,我还真没有拆到坏的这边来试,我想应该行的,显卡应该一样的槽?哎,,机器不拿走,我还真想拆到坏的这边试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见过,想问下如果两个显卡有一个可以亮了,那就用一个能正常工作不?还是说会有什么其它影响啊?

一个能正常用的,我看电影都行,人家是玩游戏,没有2个显卡肯定不好。

网友:
看着这个机器 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
用外星人的不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