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5-12-04):
              我有一个A1369  10的苹果机子 。 。。 故障是能开机 ,,开机以后刚好读硬盘的时候就掉电 ,把硬盘取了也掉电, 装苹果系统刚好读U盘 十几秒就掉电  。 U盘进pe不掉,直接ghost可以把系统搞进去 但是重启机子还是还是掉,用U盘硬装 正常解压 ,重启读硬盘又是掉电 、 一到这里就掉电装苹果系统

网友A:
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吧,如果不行在看看其他问题

网友:
刷个 bios  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吧,如果不行在看看其他问题

刷过BIOS ,,,

网友:
修好了吗啊

网友:
苹果的貌似不好修

网友B:
没见过。没修过苹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没修过苹果呢。

跟你有同感啊,我一次苹果都没有修过,就装过一次苹果

网友:
散热不好!!!!!!!!!!!!1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四川泸州泸县的老乡来看

    这么久了。兄弟伙修好了没有

     是不是什么电阻坏了 r70xx

   公共点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然后系统检测电流变大.。然后关闭公共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