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接电源开机进系统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5-12-04):
昨天修一台索尼VPCEG-211T,故障是接电源开机进系统用一会掉电,用电池没事,换过适配器也没用。拆机取出主板看到版号是MBX-250集显的。仔细观察发现待机芯片旁边有两个小电阻有点小小的发霉,果断换掉两个电阻,接电源开机故障还是一样,后来把待机芯片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个CPU无果,又看到CPU的供电管子是铁皮管,把铁皮管换掉在开机还是一样。BIOS刷过了。接电源进系统掉电,用电池没事,本人觉得一定还是19V电路上面出了问题,可是19V明显的地方都没查过了,因为这机器用电池是正常可以进系统的电脑,所以不想去大面积的排查,希望能在论坛里看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并且解决了的高手忘告知一二,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还是从保护隔离这部分开始查吧

网友:
索尼正常插适配器开机应该有个8.几伏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SONY,5A大短,拆了下19V电容后来不装引起进系统掉电的,后来装上就好了

网友:
去查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