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颗粒发热 可以换吗

楼主(2015-12-04):
一开机就很热  这个要找一模一样的颗粒换吗

网友:
内存颗粒短路了。找一样的可以换。

网友:
对的!同意楼上找到一样的型号颗粒就可以更换

网友:
只要手工过关当然可以换了

网友:
不用一模一样,只要参数脚位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LS解说过了

网友:
么事可以研究下,最好是换一样的颗粒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没换过的路过。。。

网友:
内存颗粒不值得换吧

网友:
同等的可以换

网友:
直接换内存条吧

网友:
折腾的话就换咯。不折腾就换一条吧。反正现在也不贵。

网友A:
2g的内存值得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的内存值得做吗?

就是想 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