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17021G

楼主(2015-12-04):
问下,修到一个联想Y450主板, CPU供电IC 17021 坏了,手里没有同样的IC 又急到要,可以用什么代换呢。求助。

网友:
CPU供电芯片原型号换。

网友:
这个貌似只有原装的。这个资料也很少

网友:
最好是不要找代换的吧,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