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烙铁头

楼主(2015-12-04):
白光烙铁头

  白光烙铁头有好多种,其中T12系列烙铁头因为其卓越的性能,近几年在中国内地市场上占有率增长迅速。白光烙铁头T12系列属复合型焊咀,是发热芯、温度传感器、烙铁头三个部件的复合体,又称T12焊咀或T12发热芯。下文我将对白光烙铁头T12系列进行简单介绍。

白光烙铁头(图1)

产品参数:

  T12烙铁头系列总共设计了84款咀型

  长度:150mm

  直径:5.5mm

  标准供电:24V

  功率:75W

  升温速度:室温至350度  9秒

产品特点:

T12烙铁头的结构如图:

白光烙铁头(图2)

  烙铁头的焊咀和发热芯,及传感器完全是一体的,传感器充分前置,对温度变化敏感度高;发热芯部件安装在T12无铅烙铁头小体积的烙铁头内部,形成了烙铁头和发热芯一体化的结构。如果要更换烙铁头,发热芯就一定是一块更换。所以要采购T12烙铁头,就等于采购T12的发热芯,所以有的采购也称T12烙铁头叫T12发热芯!T12烙铁头结构的特点优势就是:热量损失极小,更快的提升了烙铁头的温度,满足了无铅焊接对烙铁头要求!

T12烙铁头T12发热芯产品的设计特点:

  A.材质采用进口无氧铜为原材料,外型加工尺寸精准。

  B.电镀上采用先近的钠米技术,具有超强的防腐,防氧化性,使烙铁头的寿命超长。

  C.上锡性能稳定,焊后的焊点圆滑,均匀。

  D.烙铁头表层采用特殊材料处理,高强度的镍铁合金确保烙铁表面不因高温变黑。

产品真假辨别:

  所谓的假货一般指国产的高仿,用起来差别不太大,但寿命要短很多.至于那些日本原产,台湾产,马来西亚产...本人也分不清,还望高人指点本人烙铁头有限,假货更少,难以顾及到所有情况,文中方法仅供参考。

真白光烙铁头尾部触点不光滑,颜色发暗(对比烙铁头本身不锈钢外壳)

白光烙铁头(图3)

真白光烙铁头触点接头处有4点的猫爪印,为压制而成,使连接更紧固,

白光烙铁头(图4)

有的白光烙铁头会在尾部塑料上压上批号,但也有没有的,

白光烙铁头(图5)

假白光烙铁头触点较光滑,比较亮(对比烙铁头本身不锈钢外壳)假白光烙铁头没有4个点猫爪印

白光烙铁头(图6)

假白光烙铁头尾部塑料多为乳白色,有些透明,真货是纯白色,但差别不太明显

白光烙铁头(图7)
总体对比:

白光烙铁头(图8)
真烙铁头上激光刻的字迹很清晰,线条比较细,

白光烙铁头(图9)

假白光烙铁头字迹模糊,线条较粗,

白光烙铁头(图10)

真假白光烙铁头对比,注意Lead free字体,真的很清晰

白光烙铁头(图11)

假白光烙铁头贴纸上的字和白漆很容易掉,指甲一抠就掉了,真货相对牢固一些

白光烙铁头(图12)

假白光烙铁头尾部边缘有一圈凹痕

白光烙铁头(图13)

这个是我的T12-k,和网上真品对比,发现大多数头部连接顺畅,一般不会凸出来,可能也有例外

白光烙铁头(图14)

网友:
这种烙铁还真的没有见过耶

网友:
对烙铁头研究的都这么透啊  我没什么讲究,好用就行

网友:
便宜的白光不如936,好的又太贵,以前是白菜白光,现在是牛肉白光了

网友:
讲的真好,仔细,对比下,我的是真白光

网友:
这个贴 还是挺有用的!特别是这个真假的判断

网友:
随便试试拉 真是的 啊啊

网友:
在哪里能买到真货T12啊?》我买几次刀头不够锋利,加焊待机芯片刀锋根本够不到焊脚,买了4次只有一个凑合用,拖焊温度有点跟不上。平时用的温度能跟上刀口不够锋利,焊一次芯片更换一次刀头好烦~

网友:
我就买了连根假的。。。。

网友:
现在就是用的T12的,总体比国产的烙铁好用些

网友:
二手买还花40多/根

网友:
没用过这种的。

网友:
平时只管使用,只是有的用得久些,有的用不多长时间。真的没注意去鉴别真假。

网友(2016-04-01):
经验不错,很有用。

网友:
为什么淘宝网媒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