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

楼主(2015-12-04):
想买个示波器 以前没用过 想入手研究波波 请各位有经验的同行 给推荐个 谢谢 我自己看的是普元1102e 不知道够用不 够用多长一段时间

网友:
生意好就买个了 我这边有一个没人会用 不知道怎么调 就算没有波波一般的笔记本主板故障都可以解决

网友:
买普源的1012吧!又好用又便宜

网友A:
我的就是普源1102E。。修本够用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少,修本比较复杂我们这边修的都少了

网友:
我的是TEK1102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普源1102E。。修本够用了。。。

各种波形都能抓到吗?

网友:
好用吗 波形都抓得到吗 有杂波吗

网友C:
用着还好,至少表笔比其他的好多了,没什么杂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种波形都能抓到吗?

都能抓到的。够用的了。如果你是土豪。你可以买个四通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能抓到的。够用的了。如果你是土豪。你可以买个四通道的

买不起啊 就想买个便宜好用 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还好,至少表笔比其他的好多了,没什么杂波

表笔 不是可更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不起啊 就想买个便宜好用 够用的

1102E普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