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 P8H61-M LX3 R:1.00 点位图 USB 报错 15秒掉电

楼主(2015-12-04):
         故障: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arrent status detcted!system will shut down ater 15secomds!   USB数据线电压不正常,只量到一个USB口的一根数据线有:3.3V ,其余USB接口数据线都没电压,主板USB排针数据线也无电压。各位大师,有这个主板点位图的共享下,谢谢。。。

网友A:
出现这个故障不是去量USB的数据线。你量一下USB_OC这个信号看看哪个没电压。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堆,15秒关机与数据线无关。要查的是usb的供电和过流检测信号。常见的是在南桥旁边的472和822排阻分压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797-1-1.html没有一样的 用这个参考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 ...

谢谢!这些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故障不是去量USB的数据线。你量一下USB_OC这个信号看看哪个没电压。

是的!只是想说明下故障,USB_OC 这个正常,USB数据线应该有3.3V电压。

网友D:
楼主 修好了说一声 我手里也有一张问题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堆,15秒关机与数据线无关。要查的是usb的供电和过流检测信号。常见的是在南桥旁边的472和822排 ...

找不到这块板的点位,USB_OC 这个信号,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修好了说一声 我手里也有一张问题一样的

我查了一个早上了!到处找这个点位,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找不到这块板的点位,USB_OC 这个信号,难找。

先看一下南桥旁边有没有 一对472   822的排阻有的话先换掉在说

网友B:
要是还搞不定的话就该考虑用大招了。
用万用表的蜂鸣挡一支表笔接usb供电另一只表笔搓南桥旁边的小电阻那个响就烤了它
还不行的话就该考虑拆桥跑线了
再不行就还考虑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南桥旁边有没有 一对472   822的排阻有的话先换掉在说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还搞不定的话就该考虑用大招了。
用万用表的蜂鸣挡一支表笔接usb供电另一只表笔搓南桥旁边的小电阻那 ...

支持你的方案。。。。

网友:
供电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网卡口右上角两个电阻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个帖子好像是说822 惹的祸 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