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5 LA-8127 1.0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04):
联想E525 LA-8127 1.0维修案例

原作者:新人求罩

  大短路机器,今天运气好,刚接上接地准备接供电的时候,看到边上上管,D极边上公共点贴片电容有变色去掉就好了。

  组装好开机,进系统后 一切正常!刚准备测试充电功能,电池适配同时使用大电流,于是拆开,首先判断大电流是由于该截止的管没有发挥效用!而主板通过电池适配器之间的转换起到截止作用的场馆在图纸上有两个元器件 PQ302以及PQ304 先检测了隔离管PQ302 阻值正常。但是还是测试一下,方法通用 (用电源G极0V 导通正常 用适配器 截止 G极为19V)

  继续检测 PQ304

  发现此管贯通,当此管贯通, 不具有截止的效用且,电池介入使用会导通PQ302再接入适配器会使适配器电压直通电池!出现大电流现象更换后 (P沟道MOS管)同时使用正常可充电 !维修大短路机器修完应该要检测此问题的!

        ID:  新人求罩        QQ:  896657136     地址:南通八仙城4221

网友:
很典型的单用适配器 电池正常,一起用就大短的案例

网友:
保护隔离MOS管本身作用应该就是起到电池与适配器供电的切换,当机器充电完成后,隔离管本身推测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

网友:
我的情况也和你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