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主板烧穿洞,破不得已使用了”移花接木“成功修复。

楼主(2015-12-04):
移花接木之联想B460成功修复

机型:联想B460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地点:广西柳州三中路凯凌电脑城精五门笔记本维修中心
时间:2015年12月4日

维修过程:

      机子是外地县份同行寄修的,此板通病众所周知由于棉花引起的系统供电的血案。只是人品问题,这块板烧得更严重些,把烧炭的地方用刮刀处理过后公共点依旧对地。

    烧机发现芯片不烫PCB烫手,不用说肯定是板层短路了,把电流调电大5A烧,只看PCB一股白烟升起,却烧不开紧紧相拥的VIN和GND, 没法只有打"地道战"了,直到挖到这么大的洞终于把两者分开,VIN的阻值终于恢复到了正常。

接下来就要移花接木了

   这块小板是从E40主板剪下来的,看上去是大了点,现在只是适机阶段,到时装机的时候还要重新剪裁更小些方便安装。另外由于E40电源IC只有线性5V输出而没有3V,所以从上图也可以看到我加了一个1117转出3V.(不用你说,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点小聪明)

  如上图把线接好后,发现CPU供电那四个杀千刀的乌龟壳也全体挂掉了,换上后机子成功点亮,跑鲁大师一小时“谋吻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接法 怎么接 楼主能具体点吗   直接主供电和开启就可以吗

具体就是输出线性3v5v  PWM 3V5V

原则是起到原待机芯片的作用

网友B:
大神要是能把具体接哪个供电或者引脚写出来,供我们小白膜拜学习就好了。打洞用什么打的?那么光滑平整、还有就是外接供电小板接的是线性电压吗?直接找个有3V,5V是不是也一样呢、?

网友:
说实话 版主的手工真好,耐心也是一流

网友:
我这也有个 掏了个洞 还在改板中!!

网友:
上次挖一个东芝的  挖了也差不多这么大个洞  还是短  哎

网友:
这技术  简直逆天了

网友A:
这个具体接法 怎么接 楼主能具体点吗   直接主供电和开启就可以吗

网友:
能说说接了那些线吗

网友:
这方法不错,我曾经在Z485 机器上进夜有个1.8vIC处焊盘严重烧毁,开机电流上不去掉电,后来用个3.3转1.8 代替成功,为了更简洁,直接取内存供电(功率余量大)1.5v居然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技术这么吊

网友C:
这种技术   我等膜拜    只是我一直有个疑问   这么挖板    你们怎么知道板层有没有其他线路   信号   不解     再有楼主是胡建(福建)人吧   谋吻腿——没问题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这尼玛简直是大工程啊。。。。。楼主碉堡了

网友:
看来大神们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网友:
这个是大神的

网友:
这种技术是我们非常崇拜和羡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要是能把具体接哪个供电或者引脚写出来,供我们小白膜拜学习就好了。打洞用什么打的?那么光滑平整、还 ...

打洞估计是用电砖操作的,使用1117转换一般输出的就是线性电压,直接找个3V5V容易出现输出大电流烧毁EC,网卡,南桥等负载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技术   我等膜拜    只是我一直有个疑问   这么挖板    你们怎么知道板层有没有其他线路   信号   不解 ...

一般供电层都是铜箔线分布比较粗的地方。

网友:
大神,佩服,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