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T-SLX65C 滤网灯亮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故障:松下PT-SLX65C  FILTER灯亮,几分钟关机。
维修过程:清理滤网,又在设置里把滤网计数器复位 一切正常,没几天客户又拿回来了,和上次故障一样,开机选设置——滤网计数 看到滤网计数10小时  剩余滤网计时0%  滤网计数器3000小时 。把滤网计数器复位又可以了, 现在故障是开一会,剩余滤网计时百分比下的快,我把记数器关了都不行,

网友A:
滤网灯报错一般是没有安装好,这台机器在安装过滤网处设置了一个开关,如果过滤网没有安放好,过滤网开关没有闭合,才导致你后面遇到的现象(并不是机器故障),还有可能是风扇或者灯泡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2016-01-10):
引用 网友A:
滤网灯报错一般是没有安装好,这台机器在安装过滤网处设置了一个开关,如果过滤网没有安放好,过滤网开关没 ...

机器已经修好了,如果是没装好,开机就会报错,不会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