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凌动处理器Z530P数据手册-A

楼主(2015-12-04):
Z530P凌动处理器数据手册

silverthorn processor datasheet 46.pdf

网友A:
处理器能修吗,不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能修吗,不能吧

amd的处理器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处理器能修哦

你是不是修过,怎么修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处理器能修哦

怎样的才可以修。。。。。

网友:
高手发的资料,我等小白拿来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上述点位信号在实际维修中量测到CPU某信号值大或值小,折桥后打到信号点分析信号和做维修笔记用。英特尔中央处理器我们是没办法修理的。我自已用于修工控板时手画点到点的实物信号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