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 装个系统今天却无法开机了!求助!

楼主(2015-12-04):
原本是装个系统、他没带电源、还没装好,刚把盘格式化、就没电自动关机了。
今天他带来电源却无法开机、也无法充电!!!求助
移除电脑背面的电池、外接电源以及U盘、鼠标等所有的外接设备,在不接电池和电源的情况下按开机按钮五次每次按住五秒,然后单独接上电池 开机尝试!
这个试了、还是无果!
电脑
格式化

网友:
这是个炸弹机,你中招了。

网友:
建议送到专门的笔记本维修地检测

网友:
不会是故意来搞你的吧!

网友:
看看开机电流就知道了故障啊

网友:
电脑出问题了,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

网友:
呵呵呵 中招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炸弹机,你中招了!在正常情况下,格式化完硬盘,突然断电,只会造成硬盘损失,其他硬件不能出现问题,你可以插在可调电流器上,看一下电流跳变,判断一下!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用可调试试,看看正常跳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