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二:用U盘怎样装系统?

楼主(2015-12-04):
维修经验二:用U盘怎样装系统?

原作者:迅维学员

  本人也是个小小白,没来迅维之前也当过一年的小徒弟。深刻体会到刚入行的痛苦。在店里身为小白的我们是不可能去维修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为了让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就要主动学习一些基本知识!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电脑打不开机的维修小经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用U盘怎样装系统?

  装系统很简单的一个技能,这是IT行业最基本的要求。

  用U盘怎样装系统需要的材料:

  1、U盘最好是16G以上的,太小的话存不了多少东西就不够用了。

  2、制作系统U盘的软件,像:大白菜、电脑店、老毛桃、IT天空等等。(注意电脑店的,下载6.0以下版本太高版本的分区工具有点不稳点)

  3、各种常用系统: Windows7(64位和32位)、Windows XP、Window 8最好是纯净版。

  用U盘怎样装系统操作步骤:

  1、首先插上U盘,打开下好的U盘引导制作软件。点击个性化设置把软件自带的安装程序取消,选择时间最大化,点击保存。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一

  2、把U盘的NTFS模式勾上,可以传输大文件。点击开始制作U盘。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二

  3、设置引导。(这一步让多少小白头痛欲裂)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用进BIOS,每个机器都会有个快速启动项的选择,比如F2、F12、F9、ESC。开机进入LOG之前就开始按,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只能进入BISO进行引导设定了。一般情况下都在BOOT大菜单下的:Hard Drive BBS Priorities中 选择你的U盘看BIOS页面周围是用什么键调节上下有的是X、F2、F5、F5、↓、↑、+、- ,设置完成按F10保存退出(实在设置不好记得多问,多积攒经验 毕竟BIOS版本有太多的不同)。新机器比较简单是中文基本进去BIOS按F8就可以。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三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四

  4、设置过引导保存退出后,就可以进入U盘系统软件的选择页面。装系统我们要进入U盘系统 Windows PE2003或者Windows8的(PE 2003适合老机器内存比较低的)新机器必须进Windows8U盘系统,(特别是1T硬盘的机器)。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五

  5、进入PE后首先运行分区软件Disk Geniu。

  这点必须要说明一下,在分区之前对硬盘进行一个数据清除会使硬盘速度明显增高, 类似与DOS模式下的低级格式化。注意一但清除数据硬盘所存的任何资料全部丢失无法恢复!清除10多秒就行了。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六

  6、点击硬盘快速分区按照硬盘大小选择合适的分区数量,C盘系统盘一般XP只需要25G左右就够了,win7 大概35G左右,系统盘过于太大或太小也会影响系统运行速度。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七

  7、分区过后选择手动GOST。固定顺序1、2、3选择需要安装的系统,如图:

用U盘怎样装系统 图八

  8、解压完成后重启就完成了。

  进入系统首先要做的是进行检查是否有问题,需要检测的地方:声音(前置后置都要试一下)、网络是否能上网、驱动有没有没装上的、一切正常后就OK啦。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固态硬盘就和普通的机械硬盘有点区别

  1、要进入BIOS开启高速硬盘模式ACHI、分区的时候需要对齐硬盘一般是4096;

  2、不能安装XP系统发挥不出固态硬盘的速度;

  3、系统必须安装到固态硬盘中!两个硬盘的注意分区。

  还要说明一下,如果内存在2G以下,建议最好装WIN7  X32位系统或者XP系统,因为系统本身要求内存就高,加上如果是集显还要分出内存去给集显运行。
  如果内存在4G以上必须要装64位系统,因为32位的只能认出3G的内存不管你是多少G最高之能认3G 。

  原作者:迅维学员,迅维网ID:新手上路,QQ:121916978

网友:
在没有光驱的情况下用优盘装系统是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