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帮助,苹果MacBool air A1466进水,开机问号一直再闪

楼主(2015-12-04):
如题,进水后,开机有显,但是进不了系统,开机显示后,有个问号一直在闪!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认硬盘,开机正常,换个硬盘就可以了,但是苹果的硬盘比较贵!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B:
没有检测到硬盘吧,这款机器硬盘是PCI插卡形式的。

网友C:
开机一个问号 这不是提示你硬盘问题吗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一个问号 这不是提示你硬盘问题吗 你试试

硬盘位置好像有点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到硬盘吧,这款机器硬盘是PCI插卡形式的。

对,是东芝的固态硬盘,

网友:
不清楚...大家都说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认硬盘,开机正常,换个硬盘就可以了,但是苹果的硬盘比较贵!

一定要换硬盘吗????

网友:
应该没有认到硬盘吧

网友:
这好像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系统也会导致的!

网友:
这是没有认到硬盘啊,还换个硬盘试试啦,进水硬盘坏的可能性也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这机器都是固态硬盘,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没认硬盘吧  搞个硬盘换下试试

网友:
硬盘没认到,换个硬盘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2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是硬盘问题了 ,都提示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我前段时间遇到过一个,换硬盘就好,不过比较贵,128G的都要1200元

网友:
硬盘坏了或者没系统。、

网友:
不懂苹果,看着好深奥

网友:
硬盘问题没办法修吗

网友:
认不到U盘,接个苹果U盘试试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没认到硬盘而已

网友:
饼哥估计没看见这个贴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9464-1-1.html
学会自己搜索吧。

网友:
没有识别到启动项。接个USB启动盘,按住电源+option.开机,看看有没有选项可以选择。如果只认到U盘没有硬盘,那就是硬盘坏或者系统没了。最惨的就是硬盘和主板都有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处理一下,进水了估计硬盘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U6100或硬盘部分

网友:
外接USB苹果系统进去,就可以确认是系统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修到一样的机器 客户一桶小鸡炖蘑菇面倒上去了 主板修好自动开机 应该是电池跪了的原因 亮了之后和你这个一样现象 固态硬盘是三星的256g 有些腐蚀 修主板时就处理过的大芯片都是封胶的应该没啥事儿的 反复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我的是五代的机器 宝上查了下 256的固态 14年的 两千多 伤不起 啊

网友:
找不到系统,要么就硬盘坏,要么系统坏

网友:
是认不到可启动驱动器,你插入苹果机可启动u盘开机长按alt看看是否可以启动?看看硬盘接口或者桥附近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固态硬盘的问题,这个要500多了一个硬盘

网友:
硬盘问题换硬盘吧

网友:
没认到系统 就这样的 要不就是没有检测到硬盘 。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认硬盘,开机正常,换个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基本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检测到硬盘,用外接安装有苹果系统的移动硬盘一试,就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