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诊断卡插到了PCIE槽!请问各位会烧了吗?

楼主(2015-12-04):
瘦客户端原先是不跑码,我错把PCIE当成了PCI(好吧,我就是这么白痴),把诊断卡插了上去。
请问会不会烧毁主板上的什么东西。纠结·······

现在的情况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都正常, 可以开关机,但是vga不显示,应该是不跑码。(没诊断卡,看不出是全不跑还是卡哪里,我是业余维修的···)
请高手稍微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带电插肯定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插肯定有风险啊!

  那我还是有这个常识的,我都是插完通电的。然并卵·········

网友B:
什么样的诊断卡 你怎么插的进去的

网友:
什么样的诊断卡

网友:
谁会做这种无聊是实验,只能说有隐患,不至于烧吧

网友:
没那么容易烧吧

网友:
呵呵,那插上了,就不认显卡了,正常!我也上过当!

网友:
现在关键是插张诊断卡上去看有没复位

网友:
看你金手指插没插准咯  插短路了肯定有烧的可能

网友C:
主板不会烧,会烧诊断卡

网友D:
你是硬插的吧,很奇怪你怎么能插得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硬插的吧,很奇怪你怎么能插得上去的

也好奇,那么强大的防呆口都不能阻止然并卵的强暴了

网友:
LZ你用力好猛,防呆口无视了

网友E:
首先你可以把内存 CPU等开机必备的设备都插上,并且插上键盘,在你关机之前看一下键盘灯亮不亮,如果亮就证明是VGA不显,如果不亮证明是不开机。如果还是不懂就联系我

网友:
这也能插上去?

网友:
没插错过的应该都不知道吧

网友:
这要看点子高低了

网友:
你这是 硬插得吧 不好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诊断卡 你怎么插的进去的

就是普通的诊断卡,你把诊断卡反过来  和pcie16 比划一下就知道了,还是能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会烧,会烧诊断卡

  诊断卡没事  开始我以为诊断卡坏了,插正常主板上试了可以跑马。
然后我又插回了 那个特殊主板的pcie 16 上。
真想抽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可以把内存 CPU等开机必备的设备都插上,并且插上键盘,在你关机之前看一下键盘灯亮不亮,如果亮就证 ...

好方法! 经验只谈啊!  试过了  键盘灯不亮。看来是没跑马。

网友:
会的,我就把小诊断卡插都PCI最前排,后把诊断卡烧了,后来我就是去买了个大诊断卡,怎么也不会插错了呵呵

网友:
PCI插错了一般情况下烧诊断卡,像你那种可以会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