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本人所知道的各类显示器通病(大神请绕道)

楼主(2015-12-04):
华士奇27寸液晶显示器HG281,刚开始能正常点亮,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断电,大多数人会认为是电源板的问题。其实是驱动板U7 U8这两个元器件边上的电容损坏造成的,将其周边的电容全部更换就OK!! 长城显示器白屏,重点检查屏线!!三星显示器花屏,无信号,刷BIOS!!联想显示器不通电,百分之九十是电源板上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直接了当不墨迹 需要这样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