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0 AMD 的机器掉电

楼主(2015-12-04):
有个宏基4530  AMD  的 机器   桥是英伟达三合一的桥,现在是开机电流跑到1.6左右然后掉电重启电流到1.6不显示。桥也换过   BIOS刷过    电压什么都正常。不知道那个大师修过类似的故障  谢谢

网友A:
你那桥应该么换好,或者你测量下下面屏线的电压是否上去,换个屏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桥应该么换好,或者你测量下下面屏线的电压是否上去,换个屏幕看看

我外接屏幕都是不开机 】  看着电流好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屏蔽掉THERM也一样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