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换桥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04):
联想G455换桥维修案例

原作者:赖星

  这机器大家都知道北桥爱坏吧, 速度拆机,这里没有拍照,就直接上了BGA,先看看吧。

  做BGA一定要小心,你不小心就会取掉点,那就不好玩了而且,上下风嘴一定要对好不然也去不下来的,刚开始要延时一会。

  延时不会容易让板子变形,让板子受热均匀,延时一般1百多秒左右,

  现在温度开始上升了,  我这BGA是四温曲的,而且温度来的高,取芯片的时候温度一定要到了才可以取,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用镊子去推一下就知道焊锡化没化,

  只有温度一到一下就取下来了

  完美的取了下来,  下面就是托焊锡了,  拖了后,还要用吸锡线来拖一下,而且一定要拖平,  芯片也是一样啊,

  新的芯片一定要重新植株,这样上芯片的时候不会容易死掉,

  值芯片温度就自己掌握,而且还要观察锡珠有没有变化,  而且上机的时候还注意芯片不要上反了,这个就看板子上是怎么标的一脚芯片上是都是一个小三角形。。。。。。换完后完美亮机!!

  ID:赖星         QQ:1035672944

网友:
换桥还是重做的  我想问下 重做的能用多久 一般。    加焊一般2个多月到半年左右

网友:
高清大图。。欣赏了。。!

网友:
都是加焊    不过BGA过程很详细   加分

网友:
楼主没我牛···· 加焊 我直接板子固定好  无铅走一遍   上机就亮了   根本不用拿下来直球    不过寿命 你懂的····

网友:
这是BGA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