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无CPU供电小修,差点被假负载骗了

楼主(2015-12-04):
主角:梅毒SY-I5G41-L
故障现象:无CPU供电
  这是接到同行的一块板,拿过来时很脏,很让人反胃的那种,拿去吹干净开始今天的维修。上电之前我喜欢先打一下CPU供电的4pin12V有没有对地短路,测量无短路,上电。
  复位灯常亮,表示无复位,先测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看其芯片是RT8802A,31脚VCC供电4.8V正常,1脚EN,0V不正常,12脚好像还有个EN1.3V算是正常。先跑1脚的线路再说,发现连接两个三极管 QP92的C级连接1脚,之间经过孔和电阻就不说了,QP89的C级连接QP92的B级,但是发现QP89的BC级都有0.7V,这说明三极管并没有将电压导通入地。后面奇怪的是我换了三极管还是一样的,最后没办法只能飞线让它导通到地里去。
  以为修好了,上电 好吧还是一样,这就郁闷了,EN明明出来了,为什么还是没有CPU供电,难道是芯片坏了?抱着试试的心态先上个真U,好吧,被假负载骗了
虽然修复了,但是还是不懂为什么换了三极管还是无法将C级电压导通入地,哪位大神解释一下吧,谢谢啦!!附上BIOS

网友:
这1M的BIOS压缩了一下怎么只有1KB我也是醉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推测是PQ89本身E级相连焊盘位置存在腐蚀或与接地铜箔线存在轻微断开情况。

网友B:
0.7正处在导通临界点上

网友:
梅毒,这个说,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正处在导通临界点上

0.7V在这里就是NPN类型三极管B级导通电压在临界标准值,排除这个问题就是楼主换的三极管存在不良现象。

网友:
梅毒a 啊?老火

网友:
E极与地之间断线吧

网友:
信号缓冲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正处在导通临界点上

三极管换了两个,应该不是三极管的问题,应该是焊盘线路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推测是PQ89本身E级相连焊盘位置存在腐蚀或与接地铜箔线存在轻微断开情况。

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因为三极管我换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最爽就是这种板子,那4个管子坏的几率好多好多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掉不装。。。省事。。

网友:
梅毒  几个意思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了,解决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弄到这样的假负载,也是醉了

网友:
来一坨锡,不用飞更省事

网友:
G31的板子也是这样,不上真U无供电

网友:
【迅维】出大神

网友:
不是三极管问题的话会不会断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