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亮长虹LT32630X的灯管

楼主(2015-12-04):
今天接到一台长虹LT32630X液晶电视.
故障为:通电,指示灯能正常亮,就是屏是黑黑的,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黑屏,所以也无法播放节目,也无法判断驱动板是不是好的.
在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上测量,5V待机是有的,接上信号后,24伏,5V,开启信号也正常出现电压.
那么,问题就在高压部分和灯管问题了.
这下问题来了,因为这种灯管我没见过,平常修液晶显示器比较多,但液晶电视少修,所以不知道如何点亮这种灯管,来判断是灯管或者是高压的问题.
下面上图片,有请大侠指点,谢谢

他就从高压线圈那里出来二条线,一条去左下角,一条去右下角.
平时液晶显示器的话,一条灯管.是一条火线,一条零线,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请教大家,这是不是传说中的U型灯管?一条是火线,再一条是零线,还是什么回事,一般这种灯管,要点亮它,应该用什么工具来点亮?
再次谢谢

网友:
用高压包点亮啊,自己做一个

网友:
就是用那种单灯万用高压包,接一个12转5v稳压器做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用眼睛一瞄那图片,故障点都基本明了,还用问?

网友:
看上去像是LG屏,不记得是12还是14条直的灯管了,并联。

网友:
楼主的图片中有一个元件好像有问题...........

网友:
楼主啊,你的电容有量过正常的吗。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
这台机子已经修好的了,就是那个C420高压电容错路.
修好之后,我是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点亮灯管,来判断他的故障所在位置,听上面的几位指点,是不是要把这个屏拆开,露出灯管,再来点的?不能在没有拆屏的情况之下点亮,是这样的吗?

网友:
接着请教,还是这个机型,灯管是以下这样子的,请教如何点亮?谢谢

高压部分只出二根电线,看上去,象是一个大口的灯管接口,其实不是的.

一根去屏的左下角,只有一根电线

第二根电线去屏的右下角

我的问题是,用什么工具可以点亮这种接口的灯管,好检查这个屏的灯管是不是好的?
谢谢各位关注和指教!

网友:
请教这种灯管,是不是二条供电线进去的?然后里面有好多条灯管,但是为什么没有地线呢?这二根我都测量了,不是地线,因为是客户的机子,不敢乱拆屏,所以向大家有经验的大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