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开机断电

楼主(2015-12-04):
刚接到台机子X220I   有时开机立即掉电有时半个小时都才掉电   查看出风口有风,拆开铜管有发热,怀疑BIOS有没有可能呢?
  已经修复  BIOS问题

网友:
果断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的解决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的一般办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总结出这个结果有时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