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无待机通病

楼主(2015-12-04):
最近修到过2台Y480无待机是同一个地方的问题 怀疑应该是通病 发上来大家参考 高手勿喷  故障现象无待机无电流
首先测PQ301 PQ302隔离管发现19V电压过PQ301没过PQ302 G极电压为18.8 保护隔离没过 测PQ307  5脚无电压  PACIN没发出 追踪PACIN发现是由PQ316控制 由BQ24737_VDD经过10K电阻上拉 实测PQ316  1脚无电压 2脚无电压 控制信号没发出应该不会拉低PACIN 就先把PQ316去掉  去掉后发现待机正常 能上电能亮 就在料板上找了个小N管换上试了几下OK  把电池也装上先试试 装上电池可以充电  就让在那充电 冲了大概有20几分钟 发现又没待机了  测试PQ316跟之前故障一样 那么这个管子没坏  其他地方有问题  后来发现只要风枪吹吹BQ24737就有待机  一般这样懒人都是先换了  手上无这个芯片就没换  好吧好好测测条件吧  既然PACIN是由BQ24737-vdd出的就去测了下BQ24737   16脚  测发现电压一点点   20脚VCC   19V正常 6脚电压0.几V  不正常  6脚电压由19V经过390K电阻与64.9K分压得来 测量64.9K电阻发现基本正常  390K不稳定   在显示器电源板找了390K的按上去测试分压得到3.1V   测试一切正常 为了保险就连测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又测了1个多小时都正常  碰到过2列都是一个地方坏  所以怀疑是一个通病390K电阻坏  直接换了就好    390K电阻的位置就在隔离管后面一点  有两个大点的电阻就是上面有标示  语言组织能力不行大家凑合看看把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就是看着累 建议分段啊

网友:
楼主能够来张图片那就最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多发贴,多奖励。

网友:
平常比较忙很少发帖 嫌麻烦 发也就发个BIOS  最近闲了点就想着发发帖  里面怎么加图片的呢?我看了下不知道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
前不久也遇到过不过那时候急只搭了

网友:
配些图上来给我们学学

网友:
论坛有LA-8001P(Y480)整套图纸,自己下载下来仔细分析岂不更深刻?什么都等人做好光吃现成的只会越来越懒,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能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有没有保留南桥BIOS和ec的程序,求分享。

网友:
Y480  电阻 哈哈,有学习一个大招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当时找不到390k的电阻,用个330k的电阻代换,正常亮机进系统但是不充电。最后找到390k的电阻换上充电了,按道理说不应该的,始终想不明白

网友:
看着好累啊我去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看看

网友:
无图看的累

网友(2016-01-05):
没有图,而且标点符号也没有,也不分段,我去,这要命啊,我没看完,只是挑原件看的=。=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9-02-26):
这个电阻不好找,你一般是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