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04):
这个个机器用手摸南桥背面就可以触发 加焊无效 求助大家
求助
联想

网友:
应该是手上有静电的缘故吧

网友:
那换个桥试试呗

网友:
有电容露电吧

网友:
换晶振 试试

网友:
桥性能不良造成,重植或更换新桥。

网友:
这种摸南桥背面的台式机碰到过,把南桥换了都没好最后没修还给客户了

网友:
建议先换晶振 然后换桥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晶振 连带和谐电容也换了 试试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小电容坏了,,仔细查查.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把

网友:
先换晶振,谐电容再换桥

网友:
按照时序来通杀,要麽桥问题

网友:
是HM55还是HM65?

网友:
那就换个桥吧

网友:
前段修的一个什么机子了也是这种情况,没修好,换板了

网友:
先拿神器测测晶振。

网友:
查RTC那几个信号呀 还有什么说的

网友:
G475像是AMD的吧?

网友:
RTC  漏电了吧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