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不认硬盘,可进PE

楼主(2015-12-04):
ASUS  H81M-D主板不认硬盘,可进PE,就是找不到硬盘,换新硬盘,线,也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bios里看看能看到硬盘吗。。 。

网友:
看下SATA模块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B:
这个板子你有没插测试卡,插了测试卡会不认硬盘的

网友:
南桥没收到48m时钟是不会开启sata数据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看看能看到硬盘吗。。 。

看不到,换新的也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你有没插测试卡,插了测试卡会不认硬盘的

这板没PCI口,没插测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没PCI口,没插测试卡

如果这样那你只能拿去换南桥或者换板子

网友:
这板子应该还没过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