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BGA南桥ME测试方法

楼主(2015-12-04):
英特尔H61芯片通病
此系列主板客户使用时经常性VGA接口不显示,用PCIE 16X外置显卡能正常显示。修这种板卡把BIOS更换后VGA 接口能点亮显示,但是板卡用几天后又会故障重现。最根本解决方法是维修过程中更换BIOS主板一定要重测试ME模块或叫重锁ME .具体方法请参考附件内容。

H55 H61桥 ME测试方法.zip

网友:
可惜没你说的软件。。。。。。。。。。。。。。

网友A:
我后面已上传了,这个是行业工厂级文档,英特尔芯片设计时后工序需执行的测试动作。

网友:
先收藏一下吧,你说的故障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后面已上传了,这个是行业工厂级文档,英特尔芯片设计时后工序需执行的测试动作。

没有软件啊

网友:
这是测试软件?还是测试H61点位?截个图看看呀!

网友:
发个图片出来看看。。

网友:
重刷BIOS不是都可以解决吗?下次遇到试下,先收藏

网友:
重刷BIOS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英特尔6系列芯片计设时已带了ME棋块。所以只要上述板卡换过了BIOS资料比如重刷BIOS后还要测试ME模块通过。

网友:
LZ普及一下ME的知识吧.

网友:
好的,过几天我再把H77测试ME 相关方法资料发上来。附上北京某返修点的维修过程介绍。

网友:
谢谢各位维修同行的支持,大家一起多多交流。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留意过,楼主多放点内部消息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支持你,加分

软件要放出来呀,不然我们去哪里找

网友:
好的,其实这些都是主板研发RD工程师在培讯主板维修员(工厂级的主板维修员时)的知识。

网友:
软件我前几天已放网上了,就是ME模块测试工具。请找下?

网友:
H61的BIOS最不好搞。备份的有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