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冰心首出华硕经验贴,华硕P7H55-M LE上电保护到上电不跑速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5-12-04):
平时看到华硕的维修帖子很多,自己好几年都没修过华硕了,修华硕都变成新手了,今天来了一片练练手。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型号 图2

顾客描述故障不通电,习惯性的测量各大供电对地阻值,发现CPU供电小四PIN 12V对地短路 图3

电源接口12V 对地只有 76欧姆 图4

其他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先修CPU供电这边的12V,打全部上管好坏,发现VTT_CPU这组供电的上管坏了,GD之间只有5欧姆,图5

拆掉上管,CPU小四PIN对地阻值回升至 433欧姆  图6

顺便测下CPU供电对地阻值为001  图7

拆掉CPU,阻值回复正常,接下来修24PIN电源接口的12V,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发现PU200发烫,型号为UP6101,引脚定义看 图8

第五脚为供电脚,12V供电经过4.7欧姆的电阻给到第五脚,测得其阻值为70欧姆左右,具体忘记了,忘记给这个引脚拍照,测得1脚BOOT 对地阻值只有30欧姆,看图9

拆掉这个芯片,1脚对地阻值变为 669欧姆 图10

电源接口12V阻值变成528欧姆  图11

小四PIN对地阻值变成 668欧姆  图12

各方面阻值都正常了,把坏掉的元器件全部换掉之后,我用顾客的CPU上电测试,怕还有问题,反正顾客的CPU已经坏掉,可以用来测试上电,触发上电,也是瞬间保护,悲催了,拿下CPU测试,发现VTT_CPU供电对地短路,无语了,难道CPU把我这个供电烧掉了?没办法,只能再修过了,测量上管没问题,把下管还有固态电容都拆掉了,还是对地短路 图13

没办法,只能拿出杀手锏烧鸡大法来伺候它了,烧鸡大法一出,发现南桥有温度,立刻把南桥干了 图14

拆了南桥之后阻值回复正常 图15

换了个南桥之后,放上自己的CPU,测对地阻值为15欧姆,恩,正常  图16

插电,我了个去,不跑码无主复位,反复试了几次发现,这个主板我插电源之后自动触发,当它不自动触发的时候,我手动去触发不触发,哎!这是想向我报复的节奏啊!华硕修的少,一时没反应过来华硕通病,后来跟朋友说了下这个板子,说是822电阻引起,看了下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的822位置  图17

在IO旁边,而且还很靠近软驱接口,哎,为了确保外观,还有让坛友们看的够清楚这个电阻的位置,我把软驱接口拆下来了,看图18 19

直接找了个822换了之后,主板顺利跑码显示 图20

真是难驯服的华硕,问题真多,维修跟写帖子都不容易,大家懂得,动动你的手指吧 O(∩_∩)O

网友:
十分给力!希望版主以后多发经验帖子

网友:
现在H55的板子值钱呀。。 呵呵

网友:
抢个小心的沙发做一下,好高清的图解文章。

网友:
  很好!  可以当小白教帖》

网友A:
华硕主板有点位图一般都比较好修,这里引起主板自动上电原因推测是822排阻本身5 6和78脚之间阻值变大引起,即开机针或绿线工作电压偏低造成。

网友B:
对呀 H55的板子都好几百大洋呢。 要是H61的话早丢了。  华硕是822还真喜欢虚焊 坏掉。 还是最后的的难题交给了朋友。牛哇。 忘以后多多发华硕经典出来分享下

网友:
下次遇到先干了822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 H55的板子都好几百大洋呢。 要是H61的话早丢了。  华硕是822还真喜欢虚焊 坏掉。 还是最后的的难题交 ...

华硕啊,现在少,明年看看,可能会来很多

网友A:
UP6101芯片在这里推测是控制南桥供电产生的,版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华硕主板好像比V星难搞,好久没搞华硕了。看到ASUS就是那么的亲切

网友:
看来问题还不少,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好像比V星难搞,好久没搞华硕了。看到ASUS就是那么的亲切

很久没见你发帖了,华硕主板只要懂得学会使用点位图就好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P6101芯片在这里推测是控制南桥供电产生的,版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找个点位图去看看吧,帖子里面我也把UP6101的位置写出来了,PU200,用来控制VTT_CPU供电的产生的

网友E:
排版是怎么做的,一行文字下面带张图片

网友:
华硕主板  真心难搞,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居然换桥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软驱接口都拆了,好人呀,为了让大家看到那个822.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点位图去看看吧,帖子里面我也把UP6101的位置写出来了,PU200,用来控制VTT_CPU供电的产生的

知道了,看来是控制总线供电产生的。

网友F:
我们现在一般南桥坏了都是不在换的。客户就换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排版是怎么做的,一行文字下面带张图片

这是我的原稿,我写帖子都是哪里要放照片就一行,发帖的时候就把图片上传上来,然后插进相应的地方,记得要把照片放在下面那一行插入就是我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一般南桥坏了都是不在换的。客户就换主板

看顾客给不给得起价钱吧,给得起的都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有点位图一般都比较好修,这里引起主板自动上电原因推测是822排阻本身5 6和78脚之间阻值变大引起, ...

这样解释不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顾客给不给得起价钱吧,给得起的都会修

我这里有个MSI的  客户自高成这样了  唉,现在我推掉了 板子还手上   假如能给200大洋那天哥好心情就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MSI的  客户自高成这样了  唉,现在我推掉了 板子还手上   假如能给200大洋那天哥好心情就搞搞

200大洋可以搞搞

网友G:
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822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822的问题吗?

坏了好几个地方啊,好几个问题,前面问题都修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是822引起的

网友H:
有些一测桥坏了,就直接不搞了

网友:
有时可恶的822在捣鬼

网友I:
华硕的主板上822,太多了啊,我手里有一块华硕h68plus,插检测卡19.d5狂交换。谁知道什么毛病啊?

网友J:
HAO好复杂    一般  我直接换主板

网友K:
自动上电一般和绿线相连元件有关

网友L:
很想问问楼主这板子收了客户多少钱

网友M:
蓝兄写的真好。 详细、生动。让人不知不觉的就把帖子看完了。

网友N:
从短路到桥,到不跑码,不容易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MSI的  客户自高成这样了  唉,现在我推掉了 板子还手上   假如能给200大洋那天哥好心情就搞搞

焊盘没了不好搞估计还得在电源口出飞线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一测桥坏了,就直接不搞了

顾客给钱也不搞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华硕的主板上822,太多了啊,我手里有一块华硕h68plus,插检测卡19.d5狂交换。谁知道什么毛病啊?

这种故障首先刷BIOS,华硕我修的不多,只能告诉你去查下外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自动上电一般和绿线相连元件有关

确切的应该说是整个触发电路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想问问楼主这板子收了客户多少钱

我只管修,不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蓝兄写的真好。 详细、生动。让人不知不觉的就把帖子看完了。

有这种感觉最好了,我就是想尽量写的简单易懂写,不是说技术深,而是怕写乱

网友:
不错冰心修的就是好,华硕很多坏822的

网友:
让人真心佩服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O:
一直在搞华硕的,这种这一连串的故障遇到还是遇到过好些了,但和你这种相同连串故障一样的还暂时没遇到过哈,哈哈哈,你这个最开始应该会有VTT那组供电对地阻值偏小点吧,正常应该是150欧姆左右吧,后边那个问题还是遇到的少,1156板上倒是有过好几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一直在搞华硕的,这种这一连串的故障遇到还是遇到过好些了,但和你这种相同连串故障一样的还暂时没遇到过哈 ...

这个板子是H55的,就是1156的座子

网友P:
你浪费一个桥了,也许这个桥就是由于+12V与CPU_VTT电压导通,你一上电就把桥烧了。CPU_VTT也进桥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是H55的,就是1156的座子

是的,我是说我遇到的少除了1156系列上边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浪费一个桥了,也许这个桥就是由于+12V与CPU_VTT电压导通,你一上电就把桥烧了。CPU_VTT也进桥了的哦

是,我就怀疑是我用坏的CPU去试才导致烧掉南桥的

网友Q:
H61的板烧CPU供电,会重创CPU,这个可要小心啦,淘宝一个G530 CPU 也要1百多。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Q:
H61的板烧CPU供电,会重创CPU,这个可要小心啦,淘宝一个G530 CPU 也要1百多。

恩,1155的CPU我也是少了几个去了,现在特别的小心,后面坏的CPU拿来测试虽然有问题,但是跑到内存卡住,拿来测试再好不过了

网友:
822问题真是坑的不轻

网友R:
这样的维修估计我们这边都不修了,台式机主板维修客户好多都不超一百不然都换二手的!

网友S:
图文并茂,营养贴,果断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华硕 板子通病多  楼主一手好焊工

网友T:
这是真的NB,估计楼主也是为了好玩,这样干一场和换板没有区别了,成本已经差不多了,相对换板还节约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样的维修估计我们这边都不修了,台式机主板维修客户好多都不超一百不然都换二手的!

给100大洋也是可以换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图文并茂,营养贴,果断加分支持原创

谢谢,希望大家都能轻松的看懂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是真的NB,估计楼主也是为了好玩,这样干一场和换板没有区别了,成本已经差不多了,相对换板还节约精力

同行的,不修没钱赚,换板同行自己会换,就光板子来的,人家给得起价格,我们又有钱赚,就修呗!

网友U:
版主的排版真的是用了心,维修技术杠杠的

网友:
详细的不错的帖子混点分下载

网友:
思路不错  给力  .~

网友V:
功夫扎实,图文并茂,仔细排版,照顾周到,楼主辛苦了,真心谢谢你

网友W:
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X:
哇····简直太厉害了你。还那么照顾伙伴们,特意把IDE口吹下来来张原件的特写   精华是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哇····简直太厉害了你。还那么照顾伙伴们,特意把IDE口吹下来来张原件的特写   精华是必须的··· ...

软驱接口,不是硬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谢谢楼主!

不要这样留言哦,会被视为灌水的哦!下次注意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V:
功夫扎实,图文并茂,仔细排版,照顾周到,楼主辛苦了,真心谢谢你

还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你有空也发点经验帖子出来呗!

网友X:
引用 网友D:
软驱接口,不是硬盘接口

我也是大粗心了,我顺眼一看心里就默认他是IDE接口了······这种给得起价钱的客户,还是不错的·····昨天我隔壁那个修笔记本的,,一太CQ40的 报价420元人家也整····我也是醉了  ,,还是19V短路的那种

网友V:
引用 网友D:
还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你有空也发点经验帖子出来呗!

本人强项-----车载音响,家用功放,
勉强的-------ATX开关电源,老式CRT彩电

修主板算是爱好吧,毕竟手上有个坏主板945G芯片组的,

个人的修机经验算是丰富吧(业余和工厂),看图能力还行,关键是电脑主板的理论功夫还不行,所以就不献丑了

网友Z:
这个换了桥了。。成本得多少呐。。。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也是大粗心了,我顺眼一看心里就默认他是IDE接口了······这种给得起价钱的客户,还是不错的· ...

怎么我就没遇到呢,这种少见

网友:
台式机还有要换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没了不好搞估计还得在电源口出飞线才对。

有价钱就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MSI的  客户自高成这样了  唉,现在我推掉了 板子还手上   假如能给200大洋那天哥好心情就搞搞

这种主板看着就来气。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本人强项-----车载音响,家用功放,
勉强的-------ATX开关电源,老式CRT彩电

图纸分析能力强,修什么都好修,会修电源  CRT,动手能力应该都不错,主板对你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AA:
真的是一波三折   这技术 牛逼

网友:
有图片下回遇到就能直接想起了

网友AB:
好乱 我看到头晕了 最好说不跑码无复位?还是不触发?

网友AC:
买个H55的桥也要不少钱吧.修好了怎么也要收个1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好乱 我看到头晕了 最好说不跑码无复位?还是不触发?

插电自动触发,不会自动触发就没发触发

网友AD:
现在的新板子头痛 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现在的新板子头痛 都不好修

还好吧!修多了就觉得简单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AE:
今天我也碰到一个问题,正常开机,第一屏显示CPU报错,小喇叭响,客户只是说做系统,在家一切正常,结果是拆机维修时没有在意CPU风扇的三根线和四根线的作用,换了一个四根线的风扇好了,正常亮机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以后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来学习了  楼主!!

这样留言会被说灌水哦,留点对我帖子的建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今天我也碰到一个问题,正常开机,第一屏显示CPU报错,小喇叭响,客户只是说做系统,在家一切正常,结果是 ...

CPU风扇报错吧!CPU_FAN跟SYS_FAN的区别,有些机器要两个都插才不会报错。

网友AG:
冰心出品,必属精品。{怎么感觉怪怪的 =_= }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冰心出品,必属精品。{怎么感觉怪怪的 =_= }

说,哪里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首先刷BIOS,华硕我修的不多,只能告诉你去查下外设看看

先谢谢啦啊

网友:
不用谢,有问题就发帖子出来问

网友:
好的,还是谢谢啊

网友:
坏得挺多的,功底很好。复活了一个极品板

网友AH:
UP6101,不怎么见,他的基准电压是多少啊?看他的脚位应该能跟很多8脚PWM芯片,就是不知道基准电压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H:
UP6101,不怎么见,他的基准电压是多少啊?看他的脚位应该能跟很多8脚PWM芯片,就是不知道基准电压一样不

板子还在,星期一如果我记得的话,把几个脚的电压给你发上来

网友:
喔。加入收藏。这机器修的技术,拜读,要加分

网友AI:
这个工程得花多长时间啊

网友AJ:
这个822的排阻也和无复位有关系吗?看它的信号都是些开机信号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这个822的排阻也和无复位有关系吗?看它的信号都是些开机信号类的。

上拉哪些信号,哪些信号就跟它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工程得花多长时间啊

也不会花很长时间啦!就是BGA花时间点

网友:
版主  一出手  精华就是牛!  这都是钱啊  版主的教程!!!!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楼主厉害

网友:
应该加分的,也知道了822排阻的具体位置,vtt_cpu 是总线供电  这个主板设计还采用pwm供电。

网友:
太多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心不错啊,遇到这么多故障都有耐心

网友:
你这修的   我无语  这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  桥都换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J:
HAO好复杂    一般  我直接换主板

现在H55的主板好几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短路到桥,到不跑码,不容易呀

是啊!现在做维修的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U:
版主的排版真的是用了心,维修技术杠杠的

不会排版的小白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谢谢楼主!

不要灌水哦!不能出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W:
很经典,学习了!!!!

小心被版主说你灌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换了桥了。。成本得多少呐。。。

200左右肯定要的! 一个H55的桥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真的是一波三折   这技术 牛逼

是的!修主板就是这样! 问题多多有的时候真不愿意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买个H55的桥也要不少钱吧.修好了怎么也要收个100大洋

100也太少了吧!  最少200

网友AL:
原来PCH 应该是好的吧  是用了坏的CPU把桥能坏的是这样吗?

网友:
没错!他就是妹纸!  哈哈哈哈

网友:
   学习学习,,,烧鸡大法要去网上搜一下才行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的原稿,我写帖子都是哪里要放照片就一行,发帖的时候就把图片上传上来,然后插进相应的地方, ...

我也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发出来的贴都是上面是文字,下面就是图片,没有达到文字-----图片-----文字----图片,是不是写帖子都是哪里要放照片就一行,这里是空一行吗?假设我要插两个图片进不同的地方,就在原稿空两行?插入一个图片,再将光标移到下一行,再上传一个图片?

网友AN:
最后是换822电阻好的,跟桥和UP6106有关么?

网友AM:
接下来修24PIN电源接口的12V,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发现PU200发烫,型号为UP6101,
能说一下这个烧鸡大法是如何实现的吗?是不是将可调电源输出12V,接到小四12V接口中去,如果是的话,电流调到多少?

还有VTT-CPU的位置现在做到和CPU供电一块了?

网友AO:
为什么技术能这么好,我什么时候才有这料

网友:
华硕啊,现在少,明年看看,可能会来很多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我也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发出来的贴都是上面是文字,下面就是图片,没有达到文字-----图片-----文字-- ...

简单的说,照片也是你要写入的内容,当你上传照片上来之后,你写帖子写到某个地方,你要放照片到那个地方去,你首先先过到第二行,再插入照片,再过行编写接下来要写的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N:
最后是换822电阻好的,跟桥和UP6106有关么?

是UP6101,这个是另外一个故障,不是同一个故障,这个板子好几个故障

网友:
好厉害,不跑马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接下来修24PIN电源接口的12V,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发现PU200发烫,型号为UP6101,
能说一下这个烧鸡大法是 ...

VTT供电是一个单独的供电,跟CPU供电不一样,只是设计在CPU供电的旁边

烧鸡大法我喜欢用低电压烧起,一般我喜欢先用1V上电,看电流,电流如果2A那就先摸,摸不到温度再把电压加高1.5V或者2V这样去做比较安全,不喜欢用高压低流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为什么技术能这么好,我什么时候才有这料

多修,多想,多看,积累经验,理解电路,多多讨论故障,维修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AP:
自动上电,然后手动触发不触发应该是822导致了PWRBTN#为持续低电平,很有耐性,桥也换,话说换了这么多东西还有的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自动上电,然后手动触发不触发应该是822导致了PWRBTN#为持续低电平,很有耐性,桥也换,话说换了这么多东西 ...

同行的,我们这边价格不一样,有得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原来PCH 应该是好的吧  是用了坏的CPU把桥能坏的是这样吗?

我也是怀疑是坏CPU惹的祸,后面不敢再上坏U了

网友:
会像妹子吗?不觉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谢谢了,话说一定要记住啊没见过这个芯片

VTT_CPU电压  1.15V。UP6101引脚电压:1脚  13.19V  ,2脚 2.05V  ,3脚 地线 ,4脚  10.07V,   5脚  12.11V,  6脚  0.79V, 7脚  1.26V, 8脚 1.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看来 电路水太深了 很难捉摸透彻

是啊,要好好琢磨啊,有些问题会整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这个822是不是到lO的电压检测脚?

帖子里面有切图啊,仔细看看

网友:
12V 搞的 南桥挂了,真是那句话 难驯服

网友:
IORST有问题导致不跑码/

网友:
楼主厉害   帖子思路清晰 很容易看得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UP6101,这个是另外一个故障,不是同一个故障,这个板子好几个故障

哦,原来如此,怎么一说我就懂了

网友:
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现在H55的主板好几百呢

给客户多报点就行啦   不修 就送给高手们

网友:
看来是控制总线供电产生的

网友AR:
电阻是什么信号可否知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电阻是什么信号可否知会下。

822吗》?我有切图出来啊,你自己看帖子

网友:
这么多问题,楼主竟然全凭经验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电阻是什么信号可否知会下。

推测是PSON信号工作电压引起的自动上电。

网友AR:
bios项目也有设置为自动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bios项目也有设置为自动上电的。

要看主板,华硕的板子大多都是因为这个822问题导致自动上电或者不触发

网友:
这部是华硕通病吗!12短路 上官直接烧穿!BIOS和南桥822排阻对换

网友:
华硕822坏的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这里打错了吧?先修CPU供电这边的12V,打全部上管好坏,发现VTT_CPU这组供电的上管坏了,GD之间只有5欧 ...

测量MOS管好坏,要测量MOS的GS  GD之间的阻值,上面已经说过D级对地0欧姆,CPU也坏掉了,DS之间的阻值只会是0欧姆。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822的问题啊

网友AT:
跟兄弟学习一下修台试机主板,要收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跟兄弟学习一下修台试机主板,要收我啊

跟徐总学,那才是真道理

网友:
連南橋都掛掉了這個板子修好工程難度高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要多多关注822了

网友AU:
有没可能是烧鸡把桥烧了的,呵呵。华硕还是乖乖的按华硕点位图来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U:
有没可能是烧鸡把桥烧了的,呵呵。华硕还是乖乖的按华硕点位图来修

我烧鸡,还没烧坏过东西

网友AU:
引用 网友D:
我烧鸡,还没烧坏过东西

不能开机的好像不能强行上电,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烧鸡,还没烧坏过东西

我的新人贴那个板修好了也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不能开机的好像不能强行上电,是吗?

看情况,如果确定没有短路的话,裸板不上内存跟CPU可以强制上电先测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修得很好,向前辈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看来822坏得多啊。

网友:
回帖是一种礼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直接换主板的  换桥不划算

网友AV:
现在英特尔1155的主板CPU供电短路   CPU基本上都会烧坏,以前775的雄风不再有了,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AV:
现在英特尔1155的主板CPU供电短路   CPU基本上都会烧坏,以前775的雄风不再有了,悲催

确实,1155我们这烧了很多了,I5的我都烧过,那个心疼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小白学习

网友:
华硕822 经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