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模块测试工具

楼主(2015-12-04):
ME模块测试工具及不良故障维修方法
1.ME中文意思是管理引挚,作用负责英特尔6系列南桥上电自检,时钟分配和ATM远程管理等。
2.主板ME模块不良,即H61 南桥主板不良故障经常表现为主板上电后又断电,反复如此动作。维修方法是重新更换好的BIOS资料(因为ME模块集成在BIOS和南桥ME中,所以折下BIOS后还要用万用表量测BIOS四个信号点阻值是否正常)。
3.对于H61 芯芯组主板上电后又断电故障,排除BIOS资料及对地信号外,南桥边上25M晶体不起振也会引起上电又断电故障。
4.另外就是桥芯片供电和内存供电不稳定或不正常也为上述不良故障。

网友:
机子都开不起来,怎么测试啊

网友:
1.H61英特尔南桥主板维修中,如果主板点不亮(不跑码)为BIOS资料丢失引超,大家要用BIOS烧录器重新烧录好资料后装在板上点亮此处片板。对于更换过BIOS资料的板卡,需用U盘在DOS下对ME 模块测试,否则主板用几天就会VGA接品经常性不显示。

网友:
能管多大用啊这个

网友:
拜读过。顶一个

网友:
这个测试工具是一个软件啊!

网友:
楼主,软件用法要多科普一下哦

网友:
楼主,这个 测试工具是一个锁ME模块软件。类似网卡芯片和93C46 ROM储存器被雷击损坏,物料全换新后,重新对主板刷网址的原理。

网友A:
我这几天一直要在想【迅维】网有没有网卡如:RTL8111F,RTL8111E,RTL8111C MAC网址的专用刷写工具或软件。担心自已又犯上传贴子内容会重复的情况。请各位发表相关意见,不胜感 谢!

H55

网友:
缺憾是没有具体的使用方法

网友:
具体使用方法我也发了啊。

网友:
这个要怎么用呢

网友:
ME 测试工具和测试方法,已一起回传在【迅维】网,请知悉。

网友:
头次遇到,学习,  留心收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一直要在想【迅维】网有没有网卡如:RTL8111F,RTL8111E,RTL8111C MAC网址的专用刷写工具或软件。担 ...

论坛没有这资料,谢谢

网友:
    如果【迅维】网中无网卡刷写工具,我会上传一个。

网友A:
工控主板的BIOS板上升级工具也会上传。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主板的BIOS板上升级工具也会上传。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这几天一直打算做个国内各大银行体系统办公用的电脑,即工控主板一体机折装图解,及工控板常风故障维修等。目前还学习在【迅维】网如何弄上来。

网友:
产品型号有长城信息集团和实达集团生产的一体机,

网友:
啊,我早上8点到现在一直在【迅维】网查阅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