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不触发

楼主(2015-12-04):
    客户送修台E520机子,接电源看,待机偏高报价以为是待机芯片坏了而已,客户同意了,拆机一看,我去2修板,好吧,先修3V5V出来吧,测3V5V阻值0拆待机芯片阻值变为30,先换待机芯片下 去,直接用烧机大法,郁闷了显卡发烫,拆显卡,量阻值36欧,再烧桥和网卡都发烫拆掉,换个桥上去,这机子好像不装显卡也可以显示,量下阻值他妹的终于正常了,点下开关脚不触发   我郁闷了   EC供电   LID   ACIN EC复位  正常  开关都有高低高跳变   但EC触发南桥的新号一直维高   南桥RTCVCC  RTC_RST#  SRTC_RST# 3.3待机正常   时钟正常  再看下BIOS别人动过   刷BIOS   连刷了3个都不行一样   在论坛上看到有些人说短接44脚可以正常开机,我短接后电流跳到0.05 又掉下来      暂时没有办法  向大家求救

网友A:
这个机子D95280换了后还不行,就是网卡还有USB芯片,还有FF=,CPU供电芯片,最后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D95280换了后还不行,就是网卡还有USB芯片,还有FF=,CPU供电芯片,最后就是桥坏了

桥换了  网卡没装  USB芯片没短   CPU供电芯片也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