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断电拆机都被电了,无德的上家!

楼主(2015-12-04):
     客户拿过来一个TCL的显示器,说显现不了了,上手一看有拆过的痕迹,问客户有没有修过,客户说修过了。上电看了一下,指示灯都不亮了,不用说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了,麻利地开始拆机,拆到电源板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大电容,卧槽!!!!手指立马有一种钻心的痛,现在还记忆犹新!!电到了还是要搞的,小心把电源板拆了下来,量了一下大电容,不用说了289V,仔细一看尼玛拆得差不了,连那个100K的电阻也翘掉了,怪不得!!!找个100K的电阻直接短接放电,上家估计是找不出问题,乱搞了,查了一下也就是一个PMW的事情,奈何手头没有这种6脚的管,直接改线找个板代换了事。总结一下,修了那么久的显示器第一次被大电容电到,那酸爽不用说了,相信有不少人都懂的,拆电源板之前记得先量一下大电容,或者直接用电灯泡放电,没有的话废板上拆个100K 的电阻短接一下就可以了,以前老师常叫我们先放电在去用手摸,但是正常境况下你拆完了外壳,大电容基本会放完电了,它里面有个泄放电路。

网友A:
生命宝贵,搞这种强电东西,灯泡是必备。

网友B:
我喜欢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命宝贵,搞这种强电东西,灯泡是必备。

确实,一定要搞个灯泡,也就是几块钱的事情,省事还能做检测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放电

听说这样子很容易把万能表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样子很容易把万能表搞坏的。

几十块钱的表,没坏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样子很容易把万能表搞坏的。

我也是这样放电  到现在表没坏过

网友E:
上次拆了一个音响,我师父量了一下有两百多伏的,他被搞怕了,让我小师傅放一下电,他就直接用大的螺丝刀短接放电的,当时只看到炸的一声冒了点火花,好可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拆了一个音响,我师父量了一下有两百多伏的,他被搞怕了,让我小师傅放一下电,他就直接用大的螺丝刀短 ...

有不少人是直接这么干的,就是像发个炮一样。

网友F:
呵呵,新手被电那是当然,看你这麽老练了,也会被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新手被电那是当然,看你这麽老练了,也会被电??、

也许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才会让人真正进步的,这叫痛彻心扉的领悟吧

网友G:
楼主是用生命在修显示器的人  但是 小心点还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上次拆了一个音响,我师父量了一下有两百多伏的,他被搞怕了,让我小师傅放一下电,他就直接用大的螺丝刀短 ...

这样干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生命在修显示器的人  但是 小心点还是好的

谨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干应该没事吧

没事,电容放电有很多种方法——大功率电阻直接短接,电灯泡,烙铁(非恒温直接用烙铁插头去碰电容两极),电吹风机(方法跟烙铁一样),热得快(方法跟烙铁一样)>>>>>>>

网友:
你被电这个根本不能怪上家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放电  到现在表没坏过

电容放电有很多种方法——大功率电阻直接短接,电灯泡,烙铁(非恒温直接用烙铁插头去碰电容两极),电吹风机(方法跟烙铁一样),热得快(方法跟烙铁一样)>>>>>>>反正就是有大功率简单的负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电容放电有很多种方法——大功率电阻直接短接,电灯泡,烙铁(非恒温直接用烙铁插头去碰电容两极) ...

用电灯泡还有烙铁什么的放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修开关电源板,首先就是测有无300V,最基本的,另外那个6脚PWM芯片 型号为TOP255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才会让人真正进步的,这叫痛彻心扉的领悟吧

说得好,不被电是记不住的

网友H:
生命诚可贵,电费价更高!放电还是必须滴!

网友:
修显示都被电怕了。。。。

网友:
大电容存电基本上都是PWM电源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生命诚可贵,电费价更高!放电还是必须滴!

同意!!!!

网友I:
曾经被这种大电容电到皮肤上开了一个小孔。

网友J:
放电电阻被人动了手脚

网友:
放电方法有多种,每个人的方法也不同

网友K:
经验教训总是有的,只不过我们有时着急了,有时忘了。

网友L:
N年前那个师傅都是放炮式放电,我觉得还是加负载放电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N年前那个师傅都是放炮式放电,我觉得还是加负载放电好一些!

嗯,直接短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经验教训总是有的,只不过我们有时着急了,有时忘了。

对对对!所以要来点难忘的经历才会让人时常想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电电阻被人动了手脚

大哥,说对了,本来这种耦合开关式电源肯定设计有泄发电路的,就像笔记本的泄放电路那就做得相当精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曾经被这种大电容电到皮肤上开了一个小孔。

这么严重!那真的切记要小心!!

网友:
灯炮是我的最爱。

网友:
楼主接个灯泡保险些。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常见 不喜欢该板子  现在偶尔暴两下 很少被点到了 不过老爱有大电容爆炸的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干应该没事吧

这样弄不好,伤电容,拿灯泡最好

网友:
100W大灯泡好用   1块钱!

网友:
搞维修的,这么电一下很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