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不显示

楼主(2015-12-04):
接到一台CQ41   板号LA-4107P   过来时看短路,报价修  拆开一看保护隔离管出问题了换掉装回去给客户收钱,以为运气好,过3天又回来了,不显示接电源,电流0.3以为没什么是就是缺电压而已,跟他保吧,拆开测量CPU供电电压没有出来,经检查CPU供电芯片坏了换上去,不装内存电流去到1.4以为好了,装内存电流有3次跳变由到1.6掉到1.2  加焊过显卡  换过Y7晶振27H的   暂时没了思路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只知道这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A:
可以尝试刷下BIOS,可能会有惊喜哦

网友B:
刷BIOS!我前天遇到一个跟你这个电流差不多的!

网友:
刷下BIOS,有可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刷下BIOS,可能会有惊喜哦

刷过3个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我前天遇到一个跟你这个电流差不多的!

能不能上传下你的BIOS呢?

网友:
是不是有特殊要求需要分离的哦?

网友:
是不是有特殊要求需要分离的哦

网友:
不亮就继续刷BOIS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论坛下了一个刷了一下,不行,电流都变成1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