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灰屏

楼主(2015-12-04):
隔壁公司一同行送修的一台华硕笔记本  板号:X550CC  2.0开机灰屏背光是亮的。 因为刚好我有一台摔坏的板坏了,其它是好的,把屏和屏线换了还是一样。测得BL-PWM有0.35V  BL-EN3.3V +LED-VCC 19V  +3VS-LCD有3.3  示波器测EDID也正常读取了。显卡被上家加焊过了,外接也无显示。是BL-PWM问题还是显卡坏了呢 BL-PWM只有0.35V正常不?

网友:
你测一下CPU风扇旁的小电感对地值,在发张图片看一下

网友:
外接也不显估计是显卡挂了

网友:
尝试寻找通病 没有的话 测 一下输出信号对地阻值  考虑更换显卡

网友:
版号是X750吧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个人感觉。

网友:
显卡和显存 都有可能

网友:
BL-PWM是亮度调节吧,你帖子说背光是亮的,显卡又上家动过,估计是显卡。楼主修好告知下故障原因

网友:
BL-PWM有0.35V肯定不正常喽!

网友:
学习中解决问题说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加焊不一定有用啊

网友:
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直接把显卡换了不就行了么,说不定上家给焊坏了

网友:
显卡花屏才会灰屏

网友:
给客户报价了,等他回复再换。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外接亮吗?屏线

网友:
只能说先换显卡试试看,不过PCH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换屏试试,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怀疑显卡有问题

网友:
你测下屏接口有没有LVDS信号,我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