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从不开机到不认盘,已修复

楼主(2015-12-04):
一个客户,拿一台I3-530过来,说开不了机,简单检查一下,报好价格,有事叫客户先走开,自己慢慢搞,
1.查开关,PCI-E B10多有3.4V,正常。再查晶振压差不正常,换了个晶振,还是一样不开机,去掉一个电容,点开关能开机到亮机。再补上已个电容又不开了,算了    去掉一个吧,
2.插上硬盘,发现不认,为什么不认呢,难道南桥坏了,查SATA接口的4个电容发现正常,无语了,再查南桥的条件,也正常。(这段路程带过而已,其实费了好多       时间),没头绪了,可能南桥坏了,不想搞了,
3.过了2天,没什么事情再拿起来看看,再仔细查一下也没发现异常,各个供电满足,突然灵光一闪,前天不是只去掉一个南桥晶振电容而已吗/拿表查一下电压差,     是一样的0.42现在再把另已个去掉,再测,一个焊盘0.32v另一个0.22V,正常了。插硬盘开机,正常认盘,再进系统,到此结束,好费心思
总结,一。我不这段为什么晶振不正常为什么会引起不认盘?  二,为什么换晶振电容还是不触发,换了几次电容了,而且还是其他板晶振上的。三,不知道不要这2        个电容对主板,有无影响,反正现在也开了2个小时试机了?

网友:
可能南桥不同程度地坏了!

网友:
我也不敢确定南桥坏,反正测试2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晶振的电容也会导致不认硬盘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不上协振电容估计主板会不稳定呀

网友A:
不上协振电容怎么通电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电容怎么跟认不认硬盘扯上关系了

网友:
怪事了,换好电容也不行

网友:
谐振电容不要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经常直接拆掉2个谐振电容的  从来没有装过。。。

网友:
反正,如果不拆2个电容,就不认SATA硬盘,IDE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的是不拆电容,晶振2脚无压差

网友:
不上谐振电容,频率正常吗?

网友:
有高手回答下吗?
一。我不这段为什么晶振不正常为什么会引起不认盘?  二,为什么换晶振电容还是不触发,换了几次电容了,而且还是其他板晶振上的。三,不知道不要这2        个电容对主板,有无影响,反正现在也开了2个小时试机了?

网友:
还真是奇怪的问题,不上电容就正常了呵呵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协振电容怎么通电的我也是醉了

不是不上,他只是少了一个能用了,上足反而不行

网友:
我觉得是那2个电容有关系

网友:
这个影响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是呀,这种问题很少遇到,一般都是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可以这样修吗    那厂家设计那两个电容干嘛   这也太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