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D 维修记录

楼主(2015-12-04):
形式比人强啊,现在靠回帖混饭吃的话  估计得饿死了

猪脚:

此机2个故障:  1:不上电(不触发) 待机0.03-0.01  刚插入适配器是0.03  几秒后会掉到0.01
                         2:跑码不显示   电流跳变正常  认不到屏  外接也一样无显

故障1:很简单   通病显卡后面的那个100电容

换后电流立马狂飙  上到了2.3A左右  并且有跳变  但是就是不显示

测屏接口处 有个3.3V没有出来
上论坛搜各种资料  都没有类似的情况 不过有个哥们的是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说是独显控制的
于是  接下来就是 BGA  BIOS  跑线   然并卵

无奈了,还是得求助问师傅了  看下他能不能提供点思路  !没想到  直接给我致命一招解决了。。。太打击人了

就是这个EC旁的472排阻  换掉!

之后想问下是什么信号  答曰:不知道!
上网找资料!没有!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隐藏的大神遇到过  知道原理的  请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触发的事情怎恶魔修的?是一个显卡后面的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B:
那个100的电容还是换成了100的吗,修的挺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事情怎恶魔修的?是一个显卡后面的电容的问题吗?

原理没去研究过  照片上你可以看到那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100的电容还是换成了100的吗,修的挺不错赞一个

100  220  330  都可以的  随便你换  我在料板上找到的是100而已  330全用在 NEC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  220  330  都可以的  随便你换  我在料板上找到的是100而已  330全用在 NEC上了

总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简单清楚,直击要害

网友D:
楼主是说EC旁的472排阻  换掉就显了吧!

网友E:
这个排阻只是susc_ec#、susb_ec#的下拉而已,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说EC旁的472排阻  换掉就显了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排阻只是susc_ec#、susb_ec#的下拉而已,是不是搞错了

可以确定吗?没换前  屏借口  我拍的那个图片里有点3.3的没有出来   换后才出来的

网友:
可谓神奇!!!!!

网友F:
Ec跟前的电阻应该和上屏开启有关系,查一下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哈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跟前的电阻应该和上屏开启有关系,查一下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要命的是  没有图纸  不会点位  你说怎么搞

网友:
那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本来要找为什么 换个排阻就好的 无奈 没点位

网友:
你测472排阻 没有变阻值啊?

网友:
那个472就是9楼说的信号,你确实你是看着他换的这个排阻?

网友:
难道是EC信号的显示指令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