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奇怪问题,永远上电。

楼主(2015-12-04):
  就是插上电池或者适配器,风扇就会转,按下开关还能正常进系统,关机风扇还转,除非拔掉电源或者电池风扇才会停。我把EC换了,没能解决问题。桥没动,尽量杜绝三板斧。整理了一下思路,从风扇的电路查起。 。我还没有按开关呢。+3v和+5v就已经有了,所以风扇就已经开始转了。于是我开始排查那个经典的电路。+3v和+5v都是由3vpcu和5vpcu转换而来,没触发呢,就产生了,一定是转换出了问题。 到这里也没发现有元件损坏。接着往上走。 经对比测量PQ73损坏。小偷就藏在这里。到此问题解决。

网友:
风扇不受控了!真没遇到过!

网友A:
如果觉得难查    拆了算了,   直接飞USB供电口,  就行了,

网友:
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B:
usb接过来更简单哈

网友:
直接飞线不就好了吗

网友:
2级电压提前出来待机电流肯定偏高的!楼主没注意到?

网友:
应该是放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明显的是后级电压先出来了!!你这机器之前待机肯定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过来更简单哈

我也是这么觉得 反正客人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难查    拆了算了,   直接飞USB供电口,  就行了,

你这招够绝。

网友:
软击穿?吗

网友:
转换电压先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我 直接改接一个5V的给风扇供电了

网友:
风扇不受控了!

网友:
三把斧有什么不好?看时机吧。这故障很简单,几乎都可以秒杀的

网友:
解决问题来源是关键,

网友:
PQ73穿了 导致后极开启信号提前出来了

网友:
查关机放电电路,我也碰到过,有的coms电池放个电就ok,有的是南桥问题

网友:
真是什么奇葩问题都有啊!!

网友:
关机的时候看哪个电还没有关掉,再按时序往回追。修过一个三极管坏,关不掉CPU供电的。

网友:
断开飞线简单些

网友:
但是二级电压已经出来,待机电流也不低啊,还没开机呢,桥就有温度了,如果客户把电池的电充满之后,放了一夜之后,他突然发现电池又没电了,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呢?之后他还得来找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过来更简单哈

但是二级电压已经出来,待机电流也不低啊,还没开机呢,桥就有温度了,如果客户把电池的电充满之后,放了一夜之后,他突然发现电池又没电了,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呢?之后他还得来找我啊。

网友:
转换电压,一般都是这样的思路

网友:
思维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