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维修记录

楼主(2015-12-04):
猪脚全貌没了,忘记拍照了!

先说下故障吧:不触发

实测  3V  5V出不来

华硕就是这么让人又爱又恨的,找图纸?没门  找点位? 那还不是一般人能分析出电路原理

找了个RT8206的PDF   VIN   LDO  REF   ENLDO VCC  以上全部满足  (真叫我把这些数据都拍个照的话  我宁愿不发帖了  就是这么懒

故障在EN1  找到了  0V  于是  又开始了讨厌的跑线
EN1是由表笔所指的2个电阻分压而来

再从电阻一端跑线  到了EC 周边的 5脚IC去了

没有什么理论 不知道是什么IC  估计是 跟主板  AMD 产生  VDDA2.5类似吧  但是没有来源 所以不考虑换它 还得在跑线

总算找出来了   这里掉线了   接上有后  3.3V

小小的菜鸟  只能修小小的故障   !

网友:
到底是什么 故障呢

网友A:
那个5脚芯片可能是复合型的场馆!只不过不知道你那个线是干嘛的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是王,哪怕是只小小鸟

网友:
猪脚不是点位吗?修好就不错。

网友:
5脚的那个管子,我看三星图纸里面基本都是电源转换的MOS差不多。基本都是S0电压转换的。

网友:
查到问题就行,不管大小

网友:
k43sd 好像有点位吧

网友B:
那个芯片是5V转3V线性电压  给EC供电的。

网友:
多修几个就成高手了

网友:
厉害  修电脑就怕没图纸 信号无从查起 有图纸修起来信心就有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就是那个地方有腐蚀了

网友:
没跟我开玩笑吧,楼主真是菜鸟?

网友:
不错!!!懂电路就是好啊@@@

网友:
华硕机修的哭  没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5脚芯片可能是复合型的场馆!只不过不知道你那个线是干嘛的

就是那个5脚IC的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是5V转3V线性电压  给EC供电的。

多谢指点  但是  它输出端我可以确定是给RT8206的E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5脚IC的控制

哦哦,那就对了,那个5脚芯片就是复合场馆

网友:
精修笔记本。。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  但是  它输出端我可以确定是给RT8206的EN的

他们说的是5V转3V的5脚电源IC,跟你那个5V_en开启门电路不着边,那个5V_EN的确是那个门电路转出来的,K43SD-REV4.2的点位上有明确的位置图